威伦MT6056I怎么样连两台PLC?

楼主(2011-01-10):
威伦MT6056I怎么样连两台或者3台台达EH2(编程口是串口)

网友A:
通过RS485的方式,威伦MT6056I连个十台、八台台达EH2都没有问题!

工控每日擂台曾经有过一期是讲这个的,楼主可以去找找学习一下。

楼主:
对:西岭雪 关于

通过RS485的方式,威伦MT6056I连个十台、八台台达EH2都没有问题!

工控每日擂台曾经有过一期是讲这个的,楼主可以去找找学习一下。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那我去找下,再找下EH2的485要用什么模块。

网友B:
一直没找你说的贴子,我仔细看了下手册。觉得连两台PLC有两种方法。

1种是用PLC1连COM1口,直接用台达的编程电缆。PLC2连COM3口,用485。在触摸屏内建两个设备。其它所有的都采用默认?

第2种用485COM3连接两台PLC,只要建一个设备。PLC1默认为1。PLC2站号设为2。建设备时设置PLC预设站号为1,在连接变量时PLC1的变量直接用如M500,PLC2的变量加2#如M 2#500。

这样不知行不行了?还有其它的设置吗?

网友B:
第2种用485COM3连接两台PLC,只要建一个设备。PLC1默认为1。PLC2站号设为2。建设备时设置PLC预设站号为1,在连接变量时PLC1的变量直接用如M500,PLC2的变量加2#如M 2#500。

这样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