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兄弟知道哪个品牌的变频器具有伺服功能?

楼主(2011-01-10):
如题:是真正的位置控制,不是说碰到开关停下来或者通过PLC等配合实现的那种。

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艾默生的IP0系列···

网友B:
SEW品牌

juti

网友C:
好像汇川变频器也有的哦

网友D:
楼主是说要发脉冲的吗?

网友E:
试过台达VE系列可以简单用,我用在数控系统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做到数控不报警。

楼主:
谢谢大家!

fx2n,我说的是要接收编码器脉冲信号的。

网友D:
接收编码器脉冲信号只是反馈啊,要走多少距离不是由脉冲数决定?那用电压或电流信号能定位?楼上几位说的都是接收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fx2n_:

是这样的,我的问题是能实现位置控制的变频器,前提是变频器,所以按理说电机就是普通电机。

你说的发脉冲假如是说让变频器输出脉冲定位,我想你指的是步进电机,普通变频器应该是不能带步进电机。所以你说的不是这个吧。应该是说,以脉冲数为单位让变频器停止在某个位置。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我问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精度达几个脉冲的带位置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而不是有些人做的那种比如让PLC检测位置,然后用通讯或者模拟量信号调速的精度最多达到几个毫米的那种定位。

网友F:
时光科技的可以,用普通交流电机加编码器

网友G(2011-04-07):
ABB的ACSM1,两个控制方式,速度和转矩控制运动控制:

1、速度和转矩控制

开环和闭环DTC(直接转矩控制),

可控制同步和异步电机。

应用于广泛的速度或转矩应用场合。

2、运动控制

除了速度和转矩控制之外

*宽泛 的位置控制和同步控制

*带可扩展定位成形组的点对点定位

*同步(编码器反馈连接或传动到传动连接)

*基于快速指针输入的寄存器控制多种归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