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三角起动时,过载继电器在三个不同位置的整定电流

楼主(2011-01-10):
电动机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过载继电器的可能装设位置有三个(如图所示),其整定电流也不同:

位置1 :过载继电器位于三角形回路内,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乘以0.58.这种配置能使电动机在星型起动时和三角形运行中都能受到保护。

位置2 :过载继电器位于三角形回路外,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由于线电流为相电流的1.732倍,在星型起动过程中,过载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将延长,故不能提供完全的保护。

位置3 :过载继电器位于三角形回路内,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乘以0.58,在星型起动过程中,没有电流流过过载继电器,这相当于解除了保护,可用于起动困难的情况。

网友A:
好贴啊。相信这些东西读书学不到的。

顶起。

网友B:
好东西

不过只在1位置用过。

网友C:
见过的多数资料上是在位置2

网友D:
学习啦…………只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E:
1、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起动时,启动过程的过载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

网友E:
2、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起动时,启动过程持续时间小于过载保护的延时,整定电流不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E:
3、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起动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可以在位置1,也可以在位置2;

4、 位置1,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乘以0.58(1/√3);

5、 位置2,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

网友E:
6、位置3,不通过启动电流,适宜启动时间大于过载保护延时的情况,避免启动过程过载保护误动作;

7、位置3,整定电流应为电动机额定电流乘以0.58(1/√3);

网友E:
“启动过程的过载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为什么?

因为三相异步电机的星—三角起动电流,远远大于过载电流,只是时间短而已,电机必须承受这个起动电流,才能完成这个启动过程!

网友F:
刘公啊,能不能不化整为零,尽量一个帖子回复啊!

网友G:
双速或三速需要两个或三个过载继保护,因为各速度端功率是不同的。星三角启动1、3号位实在是多余的而且在启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欠缺何必要去做繁琐没用的计算事。没必要花的心血,老板反过来说你浪费公司财、才物,给予开除你的正当理由!哼哼....走着瞧!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星三角启动1、3号位实在是多余的……

1、1、3号位也是常用的,可以用较小的热继电器;

2、2号位,要用较大的热继电器,而作用一样;

网友H:
位置3的接法不常用,实际意义不大。一般都采用位置1和2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启动过程的过载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为什么?

因为三相异步电机的星—三角起动电流,远远大于过载电流,只是时间短而已,电机必须承受这个起动电流,才能完成这个启动过程!

错!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

网友I:
引用 网友E:

1、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起动时,启动过程的过载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

错!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在星型运行(由于时间继电器、或者控制回路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错!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

1、正常启动过程不需要过载保护,过载保护了启动过程就无法完成;

2、防止长时间启动,不是过载保护!

网友E:
3、欣欣向荣的星三角启动过程,如果过载保护了,启动失败了,你怎么办?

网友E:
4、异步电机不能频繁启动,或者不能启动时间过长,不是过载保护要完成的作用!

网友J:
有位置2的热保护,我认为已经够了,多年来这样的星角启动能够满足需要。没啥问题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有位置2的热保护,我认为已经够了,多年来这样的星角启动能够满足需要。没啥问题呀。

位置1、位置3也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错!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

1、启动过程不需要过载保护;

2、防止长时间启动,不是过载保护!

又在文字游戏,错!正常的启动时间是短暂的,如果不正常?如机械卡死、缺相遇到转换时间调试不正常可能延长至1分钟以上就像16楼所说长期星形运转,2号位设置就能很好的不用计算根据电机额定电流直接设置,很好的起到电机启动过程中长时过流保护作用。

噢!对了过流只是电流流过多了,过载只是负载过重了。不是一样的道理?谬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又在文字游戏,……

1、过载保护是根据额定电流整定的,起过载保护作用;

2、启动时间是用时间继电器整定的,概念不同,执行元件不同,作用不同;

3、“文字游戏”?还是概念不清?

网友E:
4、如果启动过程还没有完成,就过载保护,你不觉得自己说的没有道理吗?

网友K:
那就需要对负载大小,启动负载情况,延时时间等都正确掌握才能可靠运行。此帖建议加精,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又在文字游戏,……

1、过载保护是根据额定电流整定的,起过载保护作用;

2、启动时间是用时间继电器整定的,概念不同,执行元件不同,作用不同;

3、“文字游戏”?还是概念不清?

死啃着过电流不叫过载。没转换三角启动不起来过电流不叫过载。星形无法转换机械卡死的就不叫过载。抱着书本不肯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死啃着过电流不叫过载。没转换三角启动不起来过电流不叫过载。星形无法转换机械卡死的就不叫过载。抱着书本不肯放。

1、过载是指负载在正常情况下,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且时间超过允许时间,需要迅速切断电源的一种保护;

2、例如异步电机的过载保护,就是按额定电流整定的;

3、例如异步电机的过载保护,就是按额定电流整定的,不考虑启动电流,也不考虑机械卡死的电流;

网友E:
4、“过电流不叫过载”,过电流当然不是过载,过电流保护器不叫过载保护,叫过电流保护器;

网友E:
5、电工是个理论性很强的工作,接线、拉闸、按电钮……,不懂就不能操作、就不敢操作!

6、“抱着书本不肯放。”,是正确的,不学习是不会有长进的;

7、例如星—三角起动启动时间是用时间继电器整定的,不是用热继电器整定的,就是“抱着书本不肯放”才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刘公啊,能不能不化整为零,尽量一个帖子回复啊!

行啊。他现在就是化整为零了。

应该说是化零为整。

刘翁。我都说你拉。瞧。

网友L:
还是位置1最普遍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电工是个理论性很强的工作,接线、拉闸、按电钮……,不懂就不能操作、就不敢操作!

6、“抱着书本不肯放。”,是正确的,不学习是不会有长进的;

7、例如星—三角起动启动时间是用时间继电器整定的,不是用热继电器整定的,就是“抱着书本不肯放”才知道的!

刘先生:与你沟通真够难的老工控连基本行话都不懂不理解。工控在工作中不希望文字游戏,一两个字必须就能到位而且针对目标准确。电工行话“过载”或者“过负荷”具有广泛性,不是书本教科书狭隘解释。针对电机线圈流过超过线圈额定电流。线圈“过载”电流代表着种种机械、电气原因造成的正常或故障线圈过流现象。“过载”时间长了就会造成毁坏性故障。

异步电机的过载保护保护的是什么?恰恰最终目的保护的电机线圈在额定可以升温范围温度内不致烧毁线圈绝缘层造成毁坏性短路故障。

星形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 种种原因在启动过程中长时间线圈“过载”电流,就像前述启动过程中造成过载烧毁电机。

够累的!就像鸡与鸭的谈话。引用时请不要断章取义,显得多么的老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电工行话“过载”或者“过负荷”具有广泛性,不是书本教科书狭隘解释。……

1、“过载”是个定义很确切的、不容有半点差错的狭隘概念;

2、说“过载”就是“过流”、“启动时间过长”等等都是错误的,对电工工作是个错误指导。

3、说“过载”或者“过负荷”具有广泛性,是坚持自己的错误理解!

网友E:
4、“过载运行”是针对“额定运行”而言的,过载保护是针对额定运行而设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星形启动过程中也必须要得到保护,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 种种原因在启动过程中长时间线圈“过载”电流,就像前述启动过程中造成过载烧毁电机。……

1、异步电机启动时间,有时间继电器确定;

2、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必须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不能按启动电流、或者启动时间整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够累的!就像鸡与鸭的谈话。……

同感!!!

网友M(2011-02-10):
我采用1、2两个位置都安装整定值按各位说的效果还行

网友N:
什么刘公,尽使用坏招搞积分,发表歪观点,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网上流氓!!

网友O:
学习,还没听说过这玩意

网友P:
看了大家的讨论,权衡利弊感觉位置一最合理,这样如果启动过程出现长时间不转换,电流又过流,也能得到保护。

网友Q:
帖子还不如回帖热闹。

网友R(2011-04-04):
好东西,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S:
我一般都在3的位置安装,这样方便客户接线。我是装在交流下面

网友T:
引用 网友E:

3、例如异步电机的过载保护,就是按额定电流整定的,不考虑启动电流,也不考虑机械卡死的电流;

对于这个“不考虑机械卡死的电流”我表示不赞同。

过载保护本来就是因为电流过大产生热量致使金属片发生形变而断开电路。为什么过载保护就不能是过流保护,只不过过载保护的延迟时间稍长一些。

网友U:
我们这是启动和运转同用一个热过载  这样可以吗??

网友U:
说错了  热保护应该是启动用的  运转没用  俺菜鸟 见谅 别骂我

网友U:
如果因为别的原因星启动困难还没完全启动(此时电流肯定大)而热保护短时间没起到保护作用时间继电器就转三角运转了 这样会使什么结果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热保护装在启动上)

网友V:
这位老师说的是过电流而不是过热,过电流时起作用的是空气断路器(空气开关),过热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使热过载继电器动作,而星三角转换最长的是不会超过30秒的(如大型风机)。星三角转换的致命缺陷就是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星型接触器没有及时退出,而三角型接触器又吸合了,这时就存在短路现象,这是维护工作的重点。只要控制星三角转换的环节没有出现异常,就不存在星型启动的时间不够。另外只要在三角型接触器控制的动力回路上安装一个热过载继电器就足够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V:
另外再说一句,热过载继电器是正常运转时用的,老式的三速电动机是以电流为原则工作的,在三速时先将电流继电器给短接的正常工作是才工作的。热继电器的设定值仅仅高出额定电流值,如果启动电流过大那电动机不就一直启动不起来。一般控制箱都装有空气断路器,起到电流保护作用的是它,它是瞬时的;如果长时间在某一高电流区域工作,热继电器也是会动作的,但这不是启动电流过高的范畴,而是电动机长期工作制的范畴。电动机的卡阻主要由电动机轴承卡阻和拖动部分卡阻引起的,这是日常分析的重中之重,我在工作中就经常碰到这种现象的产生,因此考虑问题时也要考虑到它,但是它伴随的现象是电动机堵转,电流过高主开关跳闸;电动机工作中的电流过高热继电器动作,控制回路失电不工作;我相信各位老师在工作中应该碰到类似现象。我是长期做电气维护工作的,一点漏建希望各位老师不要介意。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这位老师说的是过电流而不是过热,过电流时起作用的是空气断路器(空气开关),过热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使热过载继电器动作,而星三角转换最长的是不会超过30秒的(如大型风机)。星三角转换的致命缺陷就是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星型接触器没有及时退出,而三角型接触器又吸合了,这时就存在短路现象,这是维护工作的重点。只要控制星三角转换的环节没有出现异常,就不存在星型启动的时间不够。另外只要在三角型接触器控制的动力回路上安装一个热过载继电器就足够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顶说的有道理。

网友W:
 支持刘工的观点,星三角的启动过程不是热继电器要保护的范围。

网友W:
过载保护不等于过流保护。做电工的理论性很强的,有些概念就是要严谨不能含糊。

网友X:
随便讲一下我的经历,只代表有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是安装在2的位置上,选择额的电流的1.5倍,在进行调节。

启动时间问题啊;我们有遇到启动在60-120S的都有(大型鄂式破碎机),所有的热继电器都会因启动而保护。在设计时需要专门加时间继电器来短路电流信号,到达稳定启动的目的。

这样也确实不安全可靠;我们又找咯电子的热继电器;

lg的电子热继电器来保护大型的电机(球磨机、鄂式破碎机等)。

好处:可以设置启动电流,可以设置工作电流,也可以提供信号给plc

坏处:当时的价格是1-2k一只。

从原理来讲1和2的位置都是对的,但是2的位置更稳妥。

网友Y:
对:刘志斌 关于

1、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起动时,启动过程的过载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是多余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Z:
有位置二就可以了,其他就多余了,节点太多故障点就多。

网友AA(2011-05-29):
(1)热继电器位置的选择根据负载类型而定。

(2)启动过载保护是没必要。

(3)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不必考虑,因为时间一到电流马上降下来了;只不过三角型接法电机处在星行运转;功率下降了就是。时间整定据负载类型分别而定。

网友AB(2011-09-15):
起动过程中的过载是必要的,谁能保证起动过程中就不会过载呢?另外万一有啥意外,造成无法从星接转换到角接,此时热继电器就成了唯一可保护电机的元件。

楼上说:防止长时间启动过载不必考虑,因为时间一到电流马上降下来了;只不过三角型接法电机处在星行运转;功率下降了就是。时间整定据负载类型分别而定。
星三角起动只能在轻载或空载情况下进行,如果带了很多负载起动,时间到了电流能下来吗?电机功率下降了,但负载没减小,电机能不烧吗?

网友AC(2015-12-29):
又对过载有了一定的认识了

网友AD(2016-11-20):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不过只在1位置用过。

还是放在位置1好些,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心   累 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好东西 不过只在1位置用过。     内容的回复:还是放在位置1好些,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放在主接触器下面,电流两边走安全性过载都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AF:
位置3的接法不常用,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AG:
好贴子,好热闹,过来凑个热闹,长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