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老跳闸

楼主(2011-01-10):
100A黑色380V断路器老跳闸。它下面连着一电磁阀。电磁阀线圈只要一吸合,100A黑色的断路器就跳闸。电磁阀线圈受DC12V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用220V电(取断路器其中一相和零线)断路器是新买的。而换上那种白色的空开,就不跳。这种情况遇到好多次了。都发生在新安装的新电路。这是什么原因呀?我该怎么办?能不能去掉断路器里面的漏电保护装置?(不想换白色的空开,因为用户已买了这种空开,不想让人家再花钱)

网友A:
加一个变压器380变220就行了

网友B:
我很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最好换4P漏电空开,相应的电机外壳接地就不能用这个4P空开输出的零线了!

网友D:
这要看你的DC12V的电源是不是也是从同一漏电开关接的,如果漏电开关不是四线的,那在这里是肯定不能直接用的

网友E(2011-02-17):
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

网友F:
查原因,或者判断开关合不合格、适不适用;

“去掉断路器里面的漏电保护装置”,是不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