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16-工控擂台-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楼主(2011-01-10):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和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应针对结构和使用场合做分析。

针对此问题阐述得最全的、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网友A:
负荷开关、断路器、隔离开关的区别

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自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部分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但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断路器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
负荷开关主要用在开闭所和容量不大的配电变压器(<800KVA).
断路器主要用在经常开断负荷的电机和大容量的变压器以及变电站里.
负荷开关是可以分断正常负荷电流,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隔离开关不具备任何分断能力,只能在没有任何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开断,起到隔离电气的作用,他一般装在负荷开关或断路器的两端,起到检修负荷开关或断路器时隔离电气的作用;断路器具有分断事故负荷的作用,与各种继电保护配合,起到保护电气设备或线路的作用;
隔离开关是在断开位置满足隔离要求的开关,负荷开关是能分断正常负荷电流的开关.断路器是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的保护电器
隔离开关又叫检修开关,是检修时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它只可以断开小符合电流,一般来说不允许带负荷拉隔离。
断路器一般用在低压的照明,动力部分,可以起到自动切断电路的作用,而隔离开关是用在高压部分的,在变电所,高压进线先进隔离开关,然后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这样可以实现控制高压进线通、断的功能。

隔离开关是在电气线路中起到一个明显断开点的作用,就是电气隔离,用于保证电气检修时的安全。在故障时不能动作,对线路和设备没保护作用。
  断路器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等许多功能,可一但下端的负载有问题需要维修是,隔离开关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而断路器的爬电距离不够.
  现在有一种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是将普通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功能二合一。

带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也可以体态隔离开关,只要你不怕钱多烧的就行,其实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操作的.而断路器却有短路,过载保护,欠压等等保护功能.而隔离开关不只是用在高压处,低压处也有很多有\用隔离开关的.为了检修,事故切除等等.
要注意的一点是,送电时要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断电时要先断断路器后断隔离开关.总之是为了不带负荷操作.所以用倒闸的顺序.
隔离开关是为检修而准备的,断路器是为保护而准备的。
换句话说,隔离开关你看到开关分闸了,那它就一定分闸了(机械设计上保证其唯一的确定性);普通断路器你看到开关分闸了,有可能因为断路器的内部故障等原因而没有断开回路,此时你如果检修下端设备就有可能触电。
施耐德等断路器是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在其标牌上的符号与普通断路器是有区别的。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在其样本上都会说明。
电气间隙----不同电位的两导电部件间的空间直线距离.[IVE441-17-31]
隔离距离----满足对隔离器的安全要求所规定的断开触头间的电气间隙.[IVE441-17-35]
爬电距离----不同电位的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两绝缘材料之间的接合处亦被视为上述表面)[IVE471-01-08]

网友B: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是,都能断开或接通电源。
    其不同点是:
    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负荷分合闸(当然更不允许过流),因其分闸后,触头间有明显断开点,故常用作检修时的电源隔离,起检修安全作用;
    负荷开关设有相应的灭弧功能、能带负荷分合闸,有明显断开点时,亦可作为安全隔离用;
    断路器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有较好的灭弧措施和较强的通断电流能力、能带负荷分合闸、能分断设定等级的短路电流;通常其触头是密封在壳体内(或被灭弧罩遮挡),不作为检修时的电源安全隔离用;可作为配电、或负载的不频繁起动用,其功能分别是保护配电线路、保护负载等。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和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相同点是:在配合恰当和熔断器参数合适时,能作为短路保护和不带负荷时的电路通断;在刀开关带有灭弧罩时,也具有一定的电流通断能力。
    其不同点是: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是由两套电器组合而成的,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占用安装面积较大,且存在需选型配合的情况;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是一个完整的装置,便于安装使用;同一型号、等级,亦有不同规格的熔体供选择。

网友C:
 1:断路器是一种既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变压器、线路等回路的负荷电流,又能关合、承载、开断短路电流等异常电流的开关设备。断路器的形式较多,结构也不尽相同,但从原理上看,均由动触头、静触头、灭弧装置、操动机构、绝缘支架等构成。

2:隔离开关是将电气设备与电源进行电气隔离或连接的设备,它无特殊的灭弧装置,一般只能在无负荷电流情况下进行分合操作,与断路器配合使用。隔离开关由导电回路、绝缘支架、操作系统、底座支架等组成。

3:负荷开关是一种既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线路的正常电流(包括规定的过载电流),并能关合、承载短路电流等异常电流,但不能开断故障电流的开关设备。负荷开关可以看成是断路器功能的简化或隔离开关功能的延伸.

隔离开关虽不具备灭弧能力,但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断点,在操作中是很有作用的。由于开关的分合,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从人心理角度来说,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在断开开关后,断开隔离开关,肉眼可见明显断点,心里就踏实了。

网友D: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功能上:1、隔离开关是将电气设备与电源进行电气隔离或连接的设备,它无特殊的灭弧装置,一般只能在无负荷电流情况下进行分合操作,与断路器配合使用。
                 2、负荷开关是一种既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线路的正常电流(包括规定的过载电流),并能关合、承载短路电流等异常电流,但不能开断故障电流的开关设备。负荷开关可以看成是断路器功能的简化或隔离开关功能的延伸。

                  3、断路器是一种既能关合、承载、开断运行变压器、线路等回路的负荷电流,又能关合、承载、开断短路电流等异常电流的开关设备。

                   4、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自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部分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5、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但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断路器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

结构上:1、隔离开关无灭弧装置,隔离开关一般是敞开式设计,而断路器则是封闭式设计。

                 2、断路器有灭弧装置,一般有封闭的外壳,从外面很难看清断路器的状态,就是“开”与“关”;而隔离开关一般是敞开式设计,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开”与“关”,故隔离开关主要用来隔离带电部分,形成明显的断开点,保证停电设备检修的安全;
                 3、负荷开关带有专用灭弧触头、灭弧装置和弹簧断路装置的分合开关。从结构上看,负荷开关与隔离开关相似(在断开状态时都有可见的断开点),但它可用来开闭电路,这一点又与断路器类似。然而,断路器可以控制任何电路,而负荷开关只能开闭负荷电流,或者开断过负荷电流,所以只用于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电路,而不能用于断开短路故障电流。但是,要求它的结构能通过短路时间的故障电流而不致损坏。由于负荷开关的灭弧装置和触头是按照切断和接通负荷电流设计的,所以负荷开关在多数情况下,应与高压熔断器配合使用,由后者来担任切断短路故障电流的任务。负荷开关的开闭频度和操作寿命往往高于断路器。

应用场合:1、负荷开关主要用在开闭所和容量不大的配电变压器(<800KVA)。

                     2、断路器主要用在经常开断负荷的电机和大容量的变压器、变电站里以及低压照明、动力配电。

                     3、隔离开关通常与断路器、负荷开关配合使用,起到检修负荷开关或断路器时隔离电气的作用。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和熔断器式隔离开关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   1、作用相同。主要用于有高短路中电流的配电电路和电动机电路中,用作电源的开关、隔离开关和应急开关,并作电路保护之用。

不同点:   1、隔离开关熔断器组是隔离开关+熔断器组,两者是分体式结构;

                        2、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是将熔断器安装在隔离本体开关上;

网友E:
相同点:

三者都能分断和闭合电路。

不同点多:

1、隔离开关不能带载操作,而负荷开关和断路器均能在带载操作。

2、隔离开关往往与熔断器成组,负荷开关和断路器一般无需再串联熔断器;

3、负荷开关和断路器能有保护功能,比如短路保护,而隔离开关无此功能;

网友F: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都有断开电路的功能。对设备起保护的作用,

不同点是负荷开关有灭弧作用,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断开电路,

断路器主要是保护用设备,当系统发生故障时断开电路。

网友G:
以上6楼的内容都很全面了,不再赘述,但还是要在电源哥的擂台上露个面的以示支持 ding!

网友H: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区别和运用

(1)断路器:

1、断路器有灭弧装置,不但可以开断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还能开断故障后的短路电流;而隔离开关一般无灭弧装置,只允许开断小于5A的负荷电流或220kv及以下空载母线、电压互感器、电抗器、空载站变等设备;

2、断路器一般有封闭的外壳,从外面很难看清断路器的状态,就是“开”与“关”;而隔离开关一般是敞开式设计,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开”与“关”,故隔离开关主要用来隔离带电部分,形成明显的断开点,保证停电设备检修的安全;

3、断路器虽然配有手动操作方式,但一般有电动操作方式,可以实现远距离“停”、“送”电操作,保障了操作人员的安全;同时,电动跳闸方式可以和继电保护装置或其他安全自动装置配合,进行设备保护,自动跳闸;而隔离开关基本都是手动操作方式,由于其本身没有灭弧装置,不可能进行跳闸操作。

4、电力应用中大多是用断路器和隔离开关联用,用断路器投、切负荷(故障)电流,用隔离开关形成明显断开点。

断路器是指切断电流的设备,就相当于水龙头,它控制的水流,而断路器控制的是电流。

断路器,主要用于对电路出现短路电流的保护,当电路中出现短路时,立即断开电路,保护负载的安全。断路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分为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两种。

(2)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是一种带有专用灭弧触头、灭弧装置和弹簧断路装置的分合开关。从结构上看,负荷开关与隔离开关相似(在断开状态时都有可见的断开点),但它可用来开闭电路,这一点又与断路器类似。然而,断路器可以控制任何电路,而负荷开关只能开闭负荷电流,或者开断过负荷电流,所以只用于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电路,而不能用于断开短路故障电流。但是,要求它的结构能通过短路时间的故障电流而不致损坏。由于负荷开关的灭弧装置和触头是按照切断和接通负荷电流设计的,所以负荷开关在多数情况下,应与高压熔断器配合使用,由后者来担任切断短路故障电流的任务。负荷开关的开闭频度和操作寿命往往高于断路器。

负荷开关的优点是价格较低,多用于10千伏以下的配电线路,其灭弧方式有空气、压缩空气、SF6和真空灭弧等几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负荷开关的种类和质量都有所增加和提高。

(3)隔离开关及其三者的区别

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自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部分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但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断路器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

负荷开关主要用在开闭所和容量不大的配电变压器(<800KVA)。

断路器主要用在经常开断负荷的电机和大容量的变压器以及变电站里。

负荷开关是可以分断正常负荷电流,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隔离开关不具备任何分断能力,只能在没有任何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开断,起到隔离电气的作用,他一般装在负荷开关或断路器的两端,起到检修负荷开关或断路器时隔离电气的作用;断路器具有分断事故负荷的作用,与各种继电保护配合,起到保护电气设备或线路的作用;

隔离开关是在断开位置满足隔离要求的开关,负荷开关是能分断正常负荷电流的开关.断路器是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的保护电器。

断路器一般用在低压的照明,动力部分,可以起到自动切断电路的作用,而隔离开关是用在高压部分的,在变电所,高压进线先进隔离开关,然后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这样可以实现控制高压进线通、断的功能。

 断路器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等许多功能,可一但下端的负载有问题需要维修是,隔离开关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而断路器的爬电距离不够。

  现在有一种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是将普通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功能二合一。

带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也可以体态隔离开关,只要你不怕钱多烧的就行,其实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操作的.而断路器却有短路,过载保护,欠压等等保护功能.而隔离开关不只是用在高压处,低压处也有很多有\用隔离开关的.为了检修,事故切除等等。

电气间隙----不同电位的两导电部件间的空间直线距离.[IVE441-17-31]

隔离距离----满足对隔离器的安全要求所规定的断开触头间的电气间隙.[IVE441-17-35]

爬电距离----不同电位的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两绝缘材料之间的接合处亦被视为上述表面)。

网友I: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都是用来分断或连接电路的。不同点:隔离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分断后有明显的断开点。后者可以带负荷操作。

隔离开关熔断器组,隔离开关中间的隔离刀臂不是一般导电体,而是熔断器或熔体。

网友J:
( l )刀开关特点:因无灭弧能力,故一般仅作隔离开关。
( 2 )负荷开关特点:有一定带负荷能力,具有灭弧能力。可作为正常负荷通断操作,但不能切断短路电流。
( 3 )低压断路器:具有良好的灭弧能力及多种保护能力,能有效地自动切断由短路、过载、漏电流和欠压而引发故障。

网友K: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断路器都有合断电路,控制电流通断的功能。

不同点在于使用地点和具体的性能上。

负荷开关一般用来切断变压器的供电,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因此可以切断高压低电流的的高压电路。

断路器具有较强的灭弧能力,也具有过载、过流、漏电等保护装置,一般安装在电气控制柜里,用来日常的关停电操作。但因其内部结构复杂,有可能出现断闸后电流仍没有断开的故障,因此其不能作为检修电路绝对安全保障。

隔离开关具有在物理上彻底切断电流通过的功能,可以作为检修电路的安全断开点。但是其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在有负荷的情况下断开电路。

因此这三者断开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

网友L:
电力应用中大多是用断路器和隔离开关联用,用断路器投、切负荷(故障)电流,用隔离开关形成明显断开点。

断路器是指切断电流的设备,就相当于水龙头,它控制的水流,而断路器控制的是电流。

断路器,主要用于对电路出现短路电流的保护,当电路中出现短路时,立即断开电路,保护负载的安全。断路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分为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两种。

国标《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GB14048.2—94)对断路器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作了如下的解释:

(1)断路器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n):按规定的实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不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2)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n):按规定的实验程序所规定的条件,包括断路器继续承载其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

(3)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n)的试验程序为O—t—CO。 其具体试验是:把线路的电流调整到预期的短路电流值(例如380V ,50kA),而试验按钮未合,被试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按下试验按钮,断路器通过50kA短路电流,断路器立即开断(open简称O),断路器应完好,且能再合闸。t为间歇时间,一般为3min,此时线路仍处于热备状态,断路器再进行一次接通(close简称C)和紧接着的开断(O),(接通试验是考核断路器在峰值电流下的电动和热稳定性)。此程序即为CO。断路器能完全分断,则其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合格。

(4)断路器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n)的试验程序为O—t—CO—t—CO。它比Icn的试验程序多了一次CO,经过试验,断路器能完全分断、熄灭电弧,就认定它的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合格。因此,可以看出,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n指的是低压断路器在分断了断路器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后还可再正常运行并再分断这一短路电流一次,至于以后是否能正常接通及分断,断路器不予以保证;而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指的是断路器在其出线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发生时可多次正常分断。

IEC947—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标准规定:A类断路器(指仅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瞬动的断路器)的Ics可以是Ics的25%、50%、75%和100%。B类断路器(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动的三段保护的断路器)的Ics可以是Ics的50%、75%和100%。因此可以看出,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力是一种比额定极限短路分断电流小的分断电流值,Ics是Icu的一个百分数。一般来说,具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和短路瞬动三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能实现选择性保护,大多数主干线(包括变压器的出线端)都采用它作主保护开关。不具备短路短延时功能的断路器(仅有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瞬动二段保护),不能作选择性保护,它们只能使用于支路。

IEC92《船舶电气》指出:具有三段保护的断路器,偏重于它的运行短路分断能力值,而使用于分支线路的断路器,应确保它有足够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值。无论是哪种断路器,虽然都具备Icu和Ics这两个重要的技术指标。但是,作为支线上使用的断路器,可以仅满足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即可。现在出现的较普遍的偏颇是宁取大,不取正合适,认为取大保险。但取得过大,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负荷开关是一种带有专用灭弧触头、灭弧装置和弹簧断路装置的分合开关。从结构上看,负荷开关与隔离开关相似(在断开状态时都有可见的断开点),但它可用来开闭电路,这一点又与断路器类似。然而,断路器可以控制任何电路,而负荷开关只能开闭负荷电流,或者开断过负荷电流,所以只用于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电路,而不能用于断开短路故障电流。但是,要求它的结构能通过短路时间的故障电流而不致损坏。由于负荷开关的灭弧装置和触头是按照切断和接通负荷电流设计的,所以负荷开关在多数情况下,应与高压熔断器配合使用,由后者来担任切断短路故障电流的任务。负荷开关的开闭频度和操作寿命往往高于断路器。

负荷开关的优点是价格较低,多用于10千伏以下的配电线路,其灭弧方式有空气、压缩空气、SF6和真空灭弧等几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负荷开关的种类和质量都有所增加和提高。

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有过载保护的功能。负荷开关和熔断器的组合电器能自动跳闸,具备断路器的部分功能。而断路器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负荷开关和断路器的本质区别就是他们的开断容量不同,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但是负荷开关的开断容量是有限的。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断路器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

负荷开关主要用在开闭所和容量不大的配电变压器(<800KVA)。

断路器主要用在经常开断负荷的电机和大容量的变压器以及变电站里。

负荷开关是可以分断正常负荷电流,具有一定的灭弧能力;隔离开关不具备任何分断能力,只能在没有任何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开断,起到隔离电气的作用,他一般装在负荷开关或断路器的两端,起到检修负荷开关或断路器时隔离电气的作用;断路器具有分断事故负荷的作用,与各种继电保护配合,起到保护电气设备或线路的作用;

隔离开关是在断开位置满足隔离要求的开关,负荷开关是能分断正常负荷电流的开关.断路器是具有过载、短路和欠电压保护的保护电器。

断路器一般用在低压的照明,动力部分,可以起到自动切断电路的作用,而隔离开关是用在高压部分的,在变电所,高压进线先进隔离开关,然后接到变压器的一次侧,这样可以实现控制高压进线通、断的功能。

 断路器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等许多功能,可一但下端的负载有问题需要维修是,隔离开关起到电气隔离的作用.而断路器的爬电距离不够。

  现在有一种带隔离功能的断路器,是将普通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功能二合一。

带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也可以体态隔离开关,只要你不怕钱多烧的就行,其实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带负荷操作的.而断路器却有短路,过载保护,欠压等等保护功能.而隔离开关不只是用在高压处,低压处也有很多有\用隔离开关的.为了检修,事故切除等等。

网友M:
隔离开关,一般指的是高压隔离开关,即额定电压在1kv及其以上的隔离开关,通常简称为隔离开关,是高压开关电器中使用最多的一种电器,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量大,工作可靠性要求高,对变电所、电厂的设计、建立和安全运行的影响均较大。

隔离开关主要用来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这就是所谓“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严重事故。隔离开关还可以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

负荷开关是能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关合和切断负载电流、励磁电流、充电电流和电容器组电流的开关电器

断路器是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包括短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

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的区别
  1、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负荷分断的,有自灭弧功能,但它的开断容量很小很有限。   2、隔离开关一般是不能能带负荷分断的,结构上没有灭弧罩,也有能分断负荷的隔离开关,只是结构上与负荷开关不同,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3、负荷开关和隔离开关,都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大部分断路器不具隔离功能,也有少数断路器具隔离功能。   4、隔离开关不具备保护功能,负荷开关的保护一般是加熔断器保护,只有速断和过流   5、断路器的开断容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做的很高。主要是依靠加电流互感器配合二次设备来保护。可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漏电保护等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以上6楼的内容都很全面了,不再赘述,但还是要在电源哥的擂台上露个面的以示支持 ding!

王总很讲义气哦

网友N:
20MP获得者:QLIN               莫其麟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hh_clei           陈石头

                          路上行人        路上行人

2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rzb123                          玻璃的心

                            qicuie310                     qicuie310
                             zyw3166                       勇者

                             ye_w                              ye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