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能不能装s7-200编程软件

楼主(2011-01-10):
请教各位大侠,刚买了一部笔记本电脑,win7 系统家庭版的,不知能不能装s7-200编程软件,

网友A:
旗舰版的能装,sp8版的。

网友B(2012-05-30):
sp9可以装在任意版本win7上。

网友C:
win7要先安装sp6或sp8版本,卸载之后再装sp9版本。不懂加我qq64844890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旗舰版的能装,sp8版的。

网友E:
电脑跟你的情况几乎一样。

哈,我今天天成功的装上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0222231100001-1.shtml

网友E:
win7要先安装sp6或sp8版本,卸载之后再装sp9版本,我不明白西门子为何要干脱.裤.子.放.屁.的事:

你直接装SP9,它说需要装以前的老版,我就装了SP6,再装SP9,它又要你再卸掉SP6,不可重启,

就再安装SP9,步骤烦人。

网友E:
有没有办法欺骗一下SP9,使它认为你安装过了老版,这要注册表文件REG才能骗过它。

网友E: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Update32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MicroSystems\Common\Toolbox\Components】
"CountLibs"=dword:00000001

写到一个.reg文件中双击导入到注册表中,就可以直接安装SP9了。

网友F(2012-12-10):
能装,我的是w7旗舰版,32位操作系统,已经在用了,通讯没任何问题,都已经编程下载到PLC运行了

网友G:
SP4版本可以装,我也在用

网友H(2016-03-02):
可以在W7旗舰版上装

网友I(2017-04-23):
高手啊!我有一台WIN7旗舰版64位笔记本,安装了一天SP9都没装成,是不是一定要先安装SP6后才能再安装sp9,有没有直接安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