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 和利时(森创)的伺服系统吗

楼主(2011-01-10):
有使用过 和利时(森创)的伺服系统吗

我用了一套一直调不好。

请教:如何调整,先调什么参数。步骤

另外:和利时的伺服系统咋样。

我有打电话去和利时技术处咨询,都是一帮女人 讲也讲不清楚。郁闷技术服务太差,不想用和利时了,大家给个已经呢。

网友A:
为那个圆盘减速应用? 很可能是实际负载惯量过大,解决不了未必一定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B:
我们09年就试用过和利时200W伺服,当时是他们的主创工程师过来调试的。我们在选型时参照了原来用的松下电机,使用简单,可调的参数有限,响应时间比松下长约10ms,而且产生的电磁干扰较大。这都是一年前的测试情况了,不知是否已经做了改进。

网友A:
唉!恨铁不成钢的说~

楼主:
回复内容:加6:1减速机后

负载惯量:756.25kg.cm2

负载加速力矩:3.79N.M

电机:惯量:12.4kg.cm2

力矩:10N.M

引用 网友A:
关于

为那个圆盘减速应用? 很可能是实际负载惯量过大,解决不了未必一定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C:
加6:1减速机后

负载惯量:756.25kg.cm2
.........

电机:惯量:12.4kg.cm2

............................................

加了减速机后的惯量还相差六十多倍!那惯量比还是不匹配哦!

网友A:
六十多倍的惯量比,太大! 设法降到20倍,最好10倍以内也许贴谱。

除非应用不要求快速性和刚度。

网友D:
chjun 不要郁闷了,还有一批兄弟在为国货在奋斗,你到www.stonker.com.cn去看看,可能有所收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