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继电器如何实现PLC中上升沿的功能。

楼主(2011-01-10):
需用几个继电器才能实现?

网友A:
信号继电器?脉冲捕捉继电器?

网友B:
信号继电器是不是和普通中继一样的啊?只是功率很小的那种?

网友C:
使用触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处理。

网友D:
按钮控制

这样行不行?

楼主:
就是PLC中的上升沿功能,想用外围低压元件——信号继电器实现。

网友E:
按楼主的要求,继电器R2的输出就是上升沿,下图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PLC中的上升沿功能,想用外围低压元件——信号继电器实现。

继电器控制系统不是循环顺序执行的, 所以也就没有上升沿这个概念!

网友G:
还是用PLC 吧!信号继电器不太方便实现严格的上升沿

网友H(2020-07-29):
在6楼的基础上,在R1线圈的前面加1个R1和R2的常开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I(2022-01-20):
引用 网友H:
在6楼的基础上,在R1线圈的前面加1个R1和R2的常开并联就可以了...



我觉得在R1前面加一个R2的常开就可以咯    如果把让R1的常开也加上R1的线圈就会保持一直通电的状态

网友J(2023-01-30):
发个图片

网友K:
继电器的自锁电路了解一下: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通电,上升沿,松开按钮下降沿。

停止时,按下停止按钮,断电,下降沿。

整个回路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