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1-01-10):
本人在搞一台冲压机程序,是步进马达控制的,我把以前的程序读出来,把那个输出点换成别的y5换成y7然后下载到PLC一切正常,可是当PLC运行的时候,y7却没有输出,后来监控y7是正常的也就是有输出的,我就搞不懂为什么监控是正常的就是PLC没有输出,怎么换也不行,我的程序才1000多步,本人搞程序也搞了好几年了,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到给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我用的PLC是1S系列的

网友A(2011-05-30):
是不是Y7的输出继电器坏了?

网友B:
有可能Y7之前也是坏掉了,别人之前也这样搞过把Y7换成别的,现在你又换回来

网友C:
这种问题就是Y7触电烧掉,监控有,但无输出,你可以换个正常的输出触点看下

网友D:
检测Y7线圈,然后再次下程序到PLC中。

网友E:
如果是1s控制步进电机,那应该是晶体管输出,如果PLC上的Y7是亮的,实际无输出,有可能晶体管烧掉了,晶体管也可能烧掉的,理论上,我还没遇到,1S的晶体管好像是200MA,其中有几个特别的点有更大的电流输出,但是要求是某几路的总电流有限制,晶体管烧掉也可以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完用表侧到,方法就是与其它好的对照;另外,要自己检查下Y5对应的外部电路,也许是外部的问题;最后,也有可能是晶体管好的,但是其驱动电路坏了,比如光耦!

网友F:
7的输出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