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内部寄存器是否掉电保持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1-01-10):
如题,请问下,威纶屏的内部LW寄存器是否是掉电保持的?另外报警的记录是否掉电保持呢???

网友A:
LW不是掉电保持的  ,RW 都是掉电保持的,报警记录和数据你保持在HMI里面就不会消失了,你自己可以规定保存的时间的!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
恩。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2-02):
我的RW 怎么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