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通信口很容易烧,有什么办法解决没?

楼主(2011-01-11):
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西门子S7-200PLC的通信口动不动就烧,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没?

网友A:
不带电热拔插;使用隔离的连接器

网友B:
哈哈 和我遭遇一样,想自己修有点难度,不知道烧坏的那种保险丝和电阻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C:
我也连过很多台PLC,注意不要带电拔插,一般不会损坏的。

网友D:
不带电热拔插, 烧坏了也不难修。以前有烧过一个,拆机研究后发现就那么这个元件,电阻更容易烧。

网友B:
谁知道这个电阻的阻值多大吗?在板子上面好像不太好测量吧?

网友E:
这个主要是产品设计问题。

网友:
有一个经验,就是通讯设备之间最好用同一个电源。比如屏的供电就用PLC的24V输出。

网友F:
那就尽量不要热插拔。

网友G:
用得少,还没遇见!

网友H:
调试带触摸屏的PLC插拔要更多次。加个USB转串口的怎么样?用这个转出来的串口还会不会一样容易烧?

网友I:
最好是买好的连接线那种~~很贵~~

网友J:
不带电热拔插,良好的接地加“隔离”可以解决,这是S7_200的通病。

网友K:
关键还是接地的关系大些,热插拔也是这种原因,本本的电源没有接线产生的高感应电压在你拔电缆时可能引起烧端口,0.1的保险电阻。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L:
也有10偶的贴片电阻,量好尺寸网购就行,刚买过。不值钱

网友M:
按西门子提供的方法配置终端电阻(390、220、390Ω)是防止S7-200PLC通信口烧坏的最好办法。

网友N:
偶也烧掉一台224的通讯口,如何修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关于偶也烧掉一台224的通讯口,如何修复啊?

1,质保期内直接找西门子修吧;

2,过了质保后打开看看是否有变颜色的器件,可以考虑更换试试。

网友O:
除了USB、IEEE1394接口和串口硬盘外,一般普通台式机各种外设均不可带电热插拔,所以朋友们在进行其他硬件操作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在关机断电的情况下进行正确的操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电缆的屏蔽层应可靠接地!

网友P:
要是串口芯片质量次,你再小心也是白搭,,,

网友Q:
一般是电阻坏了,做好接地,用隔离变压器,QQ:390181753

网友R:
哈哈,我看还是使用时要小心,有一个SIMENCE 群,蛮好的,大家有空加进去看看,不错的,群号:69640924

网友S:
标题: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 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T:
7楼的经验是避免烧坏的关键,烧坏口不仅仅是带电拔插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电源不同,负载比较复杂,引起两个设备之间的电位差比较大。特别是两个电源之间的设备有“接地”情况。更易烧坏接口。

网友L:
维修200通讯口故障维修,价格公道。qq  1142550877

网友U(2011-03-18):
我的也是,最近在输程序时,没有断电,就去拔数据线,结果在拔得时候,有火花。后边就通信不上了。附近又买不到,真是急人啊!还是建议大家断电后操作。

网友J:
第一不要带电插拔,第二接好地线,第三选用光电隔离的数据线。

网友V(2011-10-27):
今天刚烧坏了一个,电阻牺牲了。。以后必须注意啊。能换一个普通10欧姆电阻不

网友W:
200通讯口坏的比较多是这两个电阻、还有通讯IC也容易坏。

网友X:
做光电隔离是最好!电源用隔离变压器,接地分开!

网友Y:
引用 网友M:
按西门子提供的方法配置终端电阻(390、220、390Ω)是防止S7-200PLC通信口烧坏的最好办法。

我觉得这个最可靠,曾经用过SN75175,烧了三个,几乎每天烧一次,用MAX的485芯片也是同样如此,再小心都没用,配上终端电阻后再也不烧了,28楼图中的SN75176应该和它是同一个系列的芯片,那两个100K的上拉下拉电阻根本起不了作用,网上有很多关于485通讯的讨论

网友Z:
学习中 以为隔离器好用

网友AA(2016-08-17):
有一个经验,就是通讯设备之间最好用同一个电源。比如屏的供电就用PLC的24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