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步进梯形图高手请进啊

楼主(2011-01-11):
我写了一个步进梯形图,转成指令码后,再转SFC图时提示横向超出 范围,是什么回事啊??要如何处理啊

网友A:
SFC是流程图,你的程序转化后有错误,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情况;再检查一下所使用的指令呢?

网友C(2011-02-27):
横向有限制(好像是16列),需要调整程序结构。

网友D:
你应该先写SFC图呀,这个更简单。

网友A:
你的流程程序转化时有问题,我想有过,有的流程程序不能转成SFC的,但是可以运行。我做的设备上的程序也是这样的,工作正常

网友E:
要学习一下,按理来讲应该是可以来回互相转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