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生堵转时其电压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2011-01-11):
如题,急切守候!其变化和什么有关。

网友A:
电流上升,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B: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生堵转时其电压是如何变化的”:

1、随着转速急剧减小,电流急剧增大,端电压下降;

2、如果电机功率越大,堵转电流越大,端电压下降的越厉害!

网友C:
如果电源容量足够大相信电压即使下降幅度也会很小

网友D: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发生堵转时,负载大,电流增加,电压不变

网友E(2011-04-06):
因电动机赌转时无反电动势,此时相当于380V电压短路,电流很大,电压同时也下降,不大。

网友F:
我没得说了,以上的仁兄都说了,以上的故障最好少发生,以免降低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G(2011-07-30):
电流增大,导线细,距离远的话,电压降严重

网友H(2012-02-21):
5楼的兄弟说的很对,但我觉得电压降低多少和上级电源容量有关,特别是电源线直径有密切关系,如果线路电阻大则电源测压降就小,压降主要在电源线路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