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Intouch的历史曲线数据?

楼主(2011-01-11):
有客户要求,修改Intouch的历史曲线数据。把不合格的数据修改掉。把缺的数据(日期)补全。

楼主:
说白了,就是要造假呀。半年的历史曲线记录,怎么编写呀。

网友A(2013-01-09):
因停电等原因造成数据丢失,可参考下图进行曲线报表修复。曲线修改前组态软件历史曲线修改

网友(2013-04-10):
我也想知道答案,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停电等原因造成数据丢失,可参考下图进行曲线报表修复。

没看懂,如何操作?请明示

网友B:
还可以这样,期待高手,很期待

网友C(2013-05-10):
这应该算是一个断点续传的功能,本地应该要有一个设备可以记录当前数据,并写入intouch,断电后保存在闪存中,恢复供电后,将遗漏的数据续传。这个一般是比较大型的实时数据库做的。

网友D(2017-07-25):
没看明白,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E(2017-10-11):
INTOUCH的历史数据文件都是每天两个,应该是要用专门的软件打开这两个文件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