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分类:六种软密封蝶阀材质和结构的异同

楼主(2011-01-11):
软密封蝶阀作为一种用来实现管路系统通断及流量控制的部件,已在石油、化工、冶金、水电等许多领域中得到极为广泛地应用。软密封蝶阀的蝶板安装于管道的直径方向。在蝶阀阀体圆柱形通道内,圆盘形蝶板绕着轴线旋转,旋转角度为0°~90°之间,旋转到90°时,阀门则呈全开状态。

软密封蝶阀的六种分类:
1、按密封面材质分类
1)软密封蝶阀:密封副由非金属软质材料对非金属软质材料构成。
软密封蝶阀作为一种用来实现管路系统通断及流量控制的部件,已在石油、化工、冶金、水电等许多领域中得到极为广泛地应用。在已公知的蝶阀技术中,其密封材料多为橡胶、聚四氟乙烯等。
2)密封副由金属硬质材料对非金属软质材料构成:金属硬密封蝶阀。密封副由金属硬质材料对金属硬质材料构成。
金属硬密封蝶阀为偏心金属密封结构,密封形式为金属对金属密封,可调换金属密封圈对金属密封,不锈钢板与石墨复合板密封圈对金属密封.金属硬密封蝶阀的驱动形式除了电动之外还有:手动,蜗轮杆传动,气动等。

2、按结构形式分类
1)中心密封蝶阀。
该种阀阀板以阀杆为中心对称布置。其阀座为弹性阀座,温度压力等级大多为150#;适用温度受阀座弹性体材料耐温性能的影响,一般不过120°C。阀门的密封性能较好,能达到ANSI-B104六级或零泄漏;启闭所需的扭矩较大。这种阀门的结构一般是单根阀杆,通常口径小于500mm,弹性阀座将阀体盖住,介质不与阀体直接接触,有较好的防腐性能。
2)单偏心密封蝶阀 。
该种阀阀杆与阀板有一个方向的偏心。单偏心蝶阀的阀座大多为非金属材料制造的弹性体阀座,温度压力等级为150#及以下;适用温度一般不超过120°C;阀门的密封性能比中心对置蝶阀差一些;启闭所需的扭矩较中心对置蝶阀小。单偏心蝶阀一般为较大口径的蝶阀,阀杆大都采用两节结构。
3)双偏心密封蝶阀。
该种阀阀杆与阀板有两个方向的偏心,阀门的密封面呈正圆台形。双偏心蝶阀又称高性能蝶阀,其温度压力等级有150#和300#两种;工作温度视阀座材料的耐温性而定。其阀座有弹性体阀座和金属阀座两种,弹性体阀座的密封等级可达ANSI-B104的六级或零泄漏,金属阀座常由金属薄板加工而成,密封等级一般为四级。
4)三偏心密封蝶阀。
典型的三偏心金属密封蝶阀,除阀杆和阀板有两个偏心外,阀板和阀座的密封面呈斜圆台形(这是所谓三偏心的第三个偏心)。阀门关闭时阀板由于偏心的缘故往前推,阀板和阀座在关闭过程中不产生摩擦,阀板直接压在阀座上,这样就保证了阀门的使用寿命;另外,由于这种阀门的密封圈(不论装在阀座上或阀板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弹性圈内的凸台与弹性圈之间有少量的间隙可使弹性圈稍有位移;在阀门关闭时,受关闭力的作用,弹性体密封圈能自动移至受力最均匀的位置;再加上弹性圈的少量变形,使阀座处的密封圈均匀受力,达到最佳密封状态。

3、按密封形式分类
1)强制密封蝶阀。弹性密封蝶阀。密封比压由阀门关闭时阀板挤压阀座,阀座或阀板的弹性产生。
2)外加转矩密封蝶阀。密封比压由外加于阀门轴上的转矩产生 。
3)充压密封蝶阀。密封比压由阀座或阀板上的弹件密封元件充压产生 。
4)自动密封蝶阀。密封比压由介质压力自动产生。

4、按工作压力分类
1)真空蝶阀。工作压力低于标堆大气历的蝶阀。
2)低压蝶阀。公称压力PN《1.6MPA的蝶阀。
3)中压蝶阀。公称压力PN为2.5--6.4MPA的蝶阀。
4)高压碟阀。公称压力PN为10.0--80.0MPA的蝶阀。
5)超高压蝶阀。公称压力PN》100MPA的蝶阀。

5、按连接方式分类
1)对夹式蝶阀。
2)法兰蝶阀 。
3)支耳式蝶阀。
4)焊接式蝶阀 。

6、按工作温度分类
1)高温蝶阀。T》450℃的蝶阀。
2)中温碟阀。120℃《T《450℃的蝶阀。
3)常温蝶阀。-40℃《T《120℃的蝶阀。
4)低温蝶阀。-100℃《T《-40℃的蝶阀。
5)超低温蝶阀。T《-100℃的蝶阀。

德国豪森博格阀门国际有限公司 致力于不断努力使产品改进,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现在的和未来的客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