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姆龙变频器误停机故障处理

楼主(2011-01-11):
科姆龙变频器误停机故障处理【原创】
科姆龙变频器操作面板
频率值波动及误停机原因与解决措施

将四台小功率科姆龙牌变频器安装于1个控制柜中,采用比例同步调速控制方式,用于石膏板生产线下料、供水、走带的同步调速控制。为了操作与监控方便,将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安装在柜体正面,用厂家配套的信号电缆连接起来。
现场调试中,在运转中发现,各台变频器的转速显示值的波动达正负30转以上!用户怀疑转速不稳,要求处理。
首先将主电路G端子进行了独立接地处理,将调速信号线进行了屏蔽单边接地处理,转速值波动现象有所改善,但仍未根除。询问厂家,回答是干扰造成,建议进行接地处理。无效后,厂家也提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在试转中,发现单台运转,仍旧有波动。运行的台数多,波动就大一些。四台机器有的波动大一些,有的波动小一些,但毕竟转速值不能稳定下来。此一问题终究未能得以彻底解决,但对运转看起来影响不大,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在另一家石膏板厂安装了一台同类设备,运行几个月后,用户反映其中一台3.7kW供水的变频器屡有停机现象,发展到一天内停机次数达十几次,用户要求必须现场解决。
现场观察:运行中该变频器的转速显示值波动较大,三位数码都有闪烁现象,FWD指示灯也跟随闪动:运行中转速值突然降到零值,也可能随即转速上升,继续运转,也可能须重新起动才能运转。有时候停机后显示F000,无缘无故地进入了参数设置状态,仿佛有人进行了停机操作和参数调整操作,但这个“人”肯定是干扰信号,使变频器的CPU接收了停机指令或其它操作指令。测3kW电机运行电流仅2.6A,停机时变频器过压、欠压、过载等故障代码均不出现,显然电机与变频器都非故障保护停机。将变频器单机运转,现象依旧;将起/停端子连线、调速端子连线全部拆除,现象依旧;改用操作面板控制起/停与调速,现象依旧;换用一台5.5kW变频器运转,现象依旧!
判断为信号干扰造成上述现象,1、首先也进行了常规的接地处理;2、无效后又调整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将其调整为最低载波频率2kHz后,略有改善;3、将操作面板至变频器的连接电缆包一层锡箔后,停机次数减少,似有改善;4、购得直径适度的磁环,在连接线的两端各穿绕2-3匝后,转速显示值及FWD指示灯的闪烁现象没有了,转速值不可思议地稳定,连1转的波动也没有了!
干扰是变频器自身运转后输出端的载波,经由操作面板的连接电缆窜入CPU的I/O口的!干扰程度较轻的,输入频率及显示值有波动现象;干扰程度重的,则出现随机性停机现象。在信号线上套绕磁环抑制干扰的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