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通讯块read_var怎么用?

楼主(2011-01-11):
看了帮助文档,还是不明白,num,gest对应的是什么啊?求助!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NUM: 是你要访问的从站的变量首地址(就是要访问的第一变量,在对应站点的内存地址).

GEST:这个地方是要给一个数组型变量(含4个字) 用于存放management  含有4个变量的管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