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在组态王中想要置位怎么办?

楼主(2011-01-11):
如题,如果想把I0.3置为1,用BitSet( Var, bitNo, OnOff);相关参数怎么写?最好帮我写一下

网友A:
不能写I吧?可以写M,现在的组态王可以直接建位变量了。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看看组态王硬件手册。。

网友B:
      在组态王变量词典里建立 I0.3 为I/O离散变量(如命名M0),设为可读可写方式。再在某一画面,设置一按钮,双击按钮,将出现“动画连接画面”,按其中的“弹起时”出现“语言命令”窗,填写“M0 = 1;” 就可以了。用不着使用“ BitSet( Var, bitNo, OnOff);”指令。如用这个命令,应在组态王变量词典里建立IB0字节变量(如命名M1)要使I0.3置1,应写

       BitSet( M1, 4, 1);

《:那一颗星

网友(2011-12-04):
对:fx2n _ 关于

不能写I吧?可以写M,现在的组态王可以直接建位变量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不能写入I,写M的话,程序的开关量输入对应Ix.x全并联个Mx.x??在组态王里让Mx.x=1了他不自动变0,点动实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