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读取PLC中间量求助

楼主(2011-01-11):
用IFIX读取昆腾PLC输出的中间量%M,只有每次重新加载数据库后才能读取上来,但中间量%M消失后IFIX仍然不消失,得再重新加载一次数据库。请教一下什么办法能使得读取中间量跟读取开入量%I一样实时显示?

网友A:
你定义的是什么类型标签读的%M,DI还是DR。

另外,你在哪看到的数据不能实时显示,画面中还数据库管理器。

网友B(2011-05-02):
如果显示的是“???”就把数据导出再重新导入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