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怪病?

楼主(2011-01-11):
一台11KW F系列变频器和一台B系列4KW变频器

故障现象;设置正常,温度不高。运行时频率上不去0.5-1.5变化 电流正常

不知是什么原因??恢复出厂设置不行!!!!

网友A:
1、减小负载,如果速度上升,说明是失速保护;

2、可以调整失速保护参数!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那就怪事情了!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方式?在此方式下的给定频率是多少?输出频率上限参数设置是否为0--1 Hz?

楼主:
设置没有问题,去掉负载也一样,设置都是出厂设置,只不过是程序运行

网友C:
对:姜0807 关于

设置没有问题,去掉负载也一样,设置都是出厂设置,只不过是程序运行

内容的回复:你这问题点没有讲出来,程序运行又指的是什么自已编写的还是本身就有的,还有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能否传个图片且把你认定的参数和接法都传上来看看吗?你这样描述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D:
电机参数是否正确,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输出频率上限值是不是设置不正确或者是使用了过转矩检出功能,另外变频器有什么报警信息没有。

网友E:
接线错误,鉴定完毕!

楼主:
接线不可能错,因为是正常使用的没有接过线,没有故障代码,显示只是频率上不去,电流不大,接线全部去掉只剩电源,恢复出厂设置后,故障依旧。

网友F(2011-02-23):
如果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的额定频率与设置的频率参数是否吻合.

网友G:
要请专家出诊,现场情况不好说啊。

网友H(2011-03-28):
机种代码对吗,或者过流失速保护

网友I:
我看不是接线错误,应该是设置的错误,要不就是保护了。

网友J:
换面板控制试试,应该是参数问题。

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虹口区汶水东路918号信南工业园区5号楼1楼 www.sinodrive.com

网友K:
楼主的变频是老机吧!

先换个CPU板,不行换驱动电解电容,再不行驱动光耦也全换!

网友K:
楼主,我想请问你是不是用端子控制频率?如果是你测量下端子是否电压正常!

楼主(2011-09-04):
操作盒控制电机没有接

网友L:
引用 楼主:

操作盒控制电机没有接

   这是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