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FX2N-1PG-E与ASDA-A1521-AB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各位专家,小弟选的三菱FX2N-1PG-E与ASDA-A1521-AB,接线方式按手册上接的,发信号时发的PULSE,SIGN端子悬空,伺服驱动器参数默认,可是伺服驱动器一直无反应;后用PLC的DO点(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PLS(41)与COM-(49)的闭合与断开,模拟脉冲输出。伺服驱动器仍无反应。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如果哪位老兄给指点一下真是太感谢了。qq:81075181  邮箱:renshaohua_ly@163.com

网友A:
伺服的参数设置都对么?你是脉冲给定方式吧?那么是设置成脉冲+方向的方式?还有你说的模拟脉冲是什么意思?要是模拟给定就是给出模拟信号了,怎么又脉冲了呢

楼主:
我想用PLC发脉冲信号给台达伺服驱动器脉冲方式,接线方式按照手册接的,参数设置如下P1-00:2(脉冲形式为脉冲列+符号);P1-01:00(控制模式为位置控制模式)。用FX2N-1PG发脉冲没有反应,我就用PLC的DO点直接接到PLS(41)与COM-(49)上做触发,还是不动。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如果设定JOG就不能用外部脉冲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