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怎么用穿透功能?

楼主(2011-01-12):
现在的触摸屏编程口都是USB的啦,软件上穿透功能还只有以太网跟串口可以选择。USB口怎么用呢?

网友A:
USb口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USB转以太网跟串口,不就行了。

楼主:
MT6050I都只能用USB下载了,那穿透功能是不能用了还是用穿透功能时又换串口线连上?

网友C:
MT6050也可以穿透啊,不过HMI和PLC连接的时候是用串口的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刚开始下载的时候到电话到厂家了,说是不能用串口了的啊,现在只能用USB下载了,我说做一条串口线下载他们说不行,我采购的USB编程线他们送过来的是触摸屏跟S7-200的连接线。当时还到处找那条USB 线。楼上还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网友D:
那你只能用串口或以太网,USB口是用不了的。

网友E:
你有任何的关于WEINVIEW的HMI的技术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在你空间留了言。

不管是MT6056I怎么连接2台PLC,还有怎么用串口来穿透,怎么用USB口来下载程序。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对:威武老郭 关于

你有任何的关于WEINVIEW的HMI的技术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在你空间留了言。

不管是MT6056I怎么连接2台PLC,还有怎么用串口来穿透,怎么用USB口来下载程序。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还是只能USB下载,串口用来穿透?我也不是一定要用下载线同时穿透的。当然一条线能搞定当然最好。

楼主: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穿透功能的串口是指的电脑跟触摸屏要用串口线连。

我用USB线连屏,在屏上用串口线连PLC,这样可不可以穿透?

再问一个,屏的在线模拟功能是不是不用触摸屏,直接用触摸屏软件通过电脑跟PLC连,此时就相当于组态软件一样?我一直用的离线模拟或者下载来试机的。今晚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