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CPM1A关于解码指令的疑问?

楼主(2011-01-12):
现在CPM1A PLC需要用到类似三菱DECO解码指令的功能,但是没看见有DECO指令啊?高手指教一下啊,或者说有什么指令有类似的功能啊??谢谢

网友A:
欧姆龙数据译码指令为:MLPX
编码指令为:DMPX
Good Luck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欧姆龙数据译码指令为:MLPX
编码指令为:DMPX
Good Luck
内容的回复:
THK YOU VERY MUCH!!!我再试试看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欧姆龙数据译码指令为:MLPX
编码指令为:DMPX
Good Luck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又遇到麻烦了
我看指令说明可以译码16位的,怎么我只能译码10位呢?就是说DM25=0,240.00=1.........DM25=9,240.9=1,但是当DM25=10的时候不是240.10=1了而是又循环回240.00=1了????只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接触欧姆龙不太懂,还有这里的控制字也不大理解它的意思,请指点一下小弟吧,谢谢了

网友A:
你输入#10?那不就是16拉,也就是0啊,循环应用,如果你要更多的位,你应该去使用你的控制字来做8位~256的转换。
Regards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你应该使用16进制数去指定,DM25=A 那么240.10为ON,B者240.11为ON,F则240.15为ON。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哦,控制字写成#F的话提示出错?左母线变红?是不是CPM1A不支持还是什么原因?被欧姆龙这些进制搞的糊涂了

楼主:
我再仔细研究下手册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