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ISP编程软件吗?

楼主(2011-01-12):
这个软件好像不太好?一个是不有指令表?梯形图不能转换成指令表。二个是没有MPS,MPP指令的功能?在WPL软件中一个很简单的梯形图,在ISP软件中,会形成好多个网络。

网友A:
风格不一样,ISPSoft属于欧系风格。

楼主:
风格是不一样,但我说的是他有很大的缺陷。如上两点

网友A:
ISPSoft相比WPLSoft,之所以会将之前简单的梯形图以很多个Network形式存在,主要是考虑程序的可移植性。即客户可以将每一个Network甚至几个Network打包成程序段,用于后续同样控制程序的开发。

网友B:
ISPOSOFT功能是不错,就是用起来实在不习惯,且好像好久没更新了.

楼主:
应该给多一个选择,做到也可以用MPS MPP放在一个网络中,没听说S7-200,S7-300的程序不好移植吧。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分成几个网络,有时候都不怎么好理解。目前这个版本还不如WPL软件好用。还有好多不人性化的设计。比如新建一个项目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编程页面。不管哪个PLC编程软件好像都可以自动生成第一个程序页的。

网友A:
感谢Fx2N的建议,我们会继续改进。

网友C:
好像还是在试用阶段吧这个软件

楼主:
还有不习惯的地方呢,那几个基本指令直接放工具栏就好了,现在是只放了三个,用时还得选。其实参考一下西门子的就好了。不知台达的子程序跟主程序还在不在一个页面呢?不过总的来说台达的软件走到三菱的前面去了。三菱的软件太不好用了。

网友D:
对该软件只稍微了解过一下,更习惯于WPLSoft的风格;

限于使用的关系,还不了解ISPSof的优势,愿意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B:
喜欢ISP的分页功能,但就是操作不习惯

网友E:
我就喜欢用ISPSoft,我觉很方便,目前的版本好像只到1.01

网友F:
也在学习中,感觉ISPSoft功能比WPL强大,不过找不到相关使用手册,看帮助又全是英文版……

网友D:
“帮助”有繁体中文版。可参见帖子:台达PLC编程软件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