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 5.4软件不能安装?

楼主(2011-01-12):
STEP7V 5.4软件不能安装在WINDOS XP HOME SERVICE PACK 3操作系统怎么办?

如下图

网友A:
将你的操作系统提升为专业版或者修改安装文档的INI文件,但是不保证修改后不会操作系统或者软件的应用造成影响。

网友B:
STEP7V 5.4软件不能安装在WINDOS XP HOME SERVICE PACK 3操作系统,只能安装在WINDOS XP PROFESSIONAL标准版的系统上.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刚开始也遇到,原来是重新装遍系统,后来发现,有好多的原因会影响安装,其中有一个是安装目录不能太深,最好在根目录下面,安装文件的文件夹必须为英文,需要XP专业版,还有是最好是SP2版本的,SP3肯定不行,安装完成了,升级到SP3也不行,如果用原来的系统的话有的时候会和别的软件冲突,也会造成安装不上。

网友D:
做工控这行,就不能考虑安装home版本。就算安装成功了,为了不产生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安装专业版本吧。

楼主:
三楼说的问题是我记起前段时间三星PLC软件不能安装的原因了。就是因为HOME版的,且是SP3.

谢了,看来只能改系统了。

网友E(2011-02-18):
不要使用家庭版的系统,更换专业版就可以了,企业版的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