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3路步进电机,不要求联动,脉冲输出选择电路。

楼主(2011-01-12):
X轴和Z轴共用一路高速脉冲输出,使用一个输出端口作为选择信号,导通脉冲输出到X轴,断开输出到Z轴,这样的电路该怎样设计才能满足高速脉冲的输出?如果不共用,Z轴用定时器产生脉冲,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是否受扫描周期限制?

网友A:
你的问提跟我前两天问过的一个问提类似。关注一下。用定时器产生脉冲最高几百HZ吧,具体数等高人解答。

网友:
用一个干接点切换,只是有切换时的时间延时。这个最简单。一个2路的中继。。1路反馈回表示中继切换完成。1路常开接X轴,常闭接Z轴。公共端输入。

否则的话就要自己做开关电路了。。有现成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