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消音

楼主(2011-01-12):
客户要求:

触摸屏上一个消音按钮,如果按下则屏里的报警提示指示灯会消音(比如停止闪烁),电柜面板上的报警蜂鸣器也停止鸣叫‘;

但是如果此时在有新的报警出现则屏里的报警提示指示灯继续会消音(比如停止闪烁),但是电柜里面板上报警蜂鸣器会继续鸣叫!

请问此此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A:
可检测有不有新的故障出现;

给你一个参考帖子,但与你的要求有区别,也没使用触摸屏。
“有新故障,重新报警PLC程序”: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8443.html
看有没有提示作用。

网友B:
触摸屏上的这个消音按钮,其实就是故障复位功能。

网友C:
   采用故障信号的前沿触发报警器,用消音按钮的操作信号前沿复位报警蜂鸣器电路。只要有新的故障信号出现,就会重新启动报警蜂鸣器鸣叫。只要有新的消音操作信号出现,就会使蜂鸣器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