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资料
变频器输入侧接触器怎么选型

楼主(2011-01-12):
我用一个接触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源的通断,一台15KW的 一台7.5KW的 ABB的,两台会同时运行,请问这个接触器怎么选择? 是选两台之和吗?还只选最大的 变频器本身功率是多少呢?谢谢。

楼主:
求求各位高手 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