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量程的设定

楼主(2011-01-13):
各位好:

       有谁能把DCS系统量程的设定需要注意的问题说一下,谢谢!!

       现场变送器必须与DCS数据库中设定一致吧。有时在画面上便可设定量程,但是现场变送器并没有调整啊,望知道的各位说一下

     比如:发电机功率与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之间的关系设定

网友A:
就是4-20mA对应多少喽,相差不多就凑一凑数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4-20mA对应多少喽,相差不多就凑一凑数喽

2楼的哥们前句说得还在理,不过你后面讲得这句可是有点不大对劲。你可以这么想,比如一个发电机开着的时候功率你给它凑出来了,可是你反过来想想,电机停了之后功率还是恢复到0的状态吗?

如果你想凑,前提必须得和现场的仪表量程设置一样。

1楼的同行。其实HOLLYSYS的量程应该说起来的话,调整还比较简单,

第1、现场的仪表先调整好上限与下限

2、中控你可以登陆一下  下层 ,找到相对应的变量,打开前面的加号,里面有MD 与MU  这两个一个上限;一个是下限。

3、上层画面上如果想看得比较简明一点的话,还得从工程编辑器里面找到对应的此点,也改过来,不过我改的时候上层一般不改,只改下层,做好记录。

试一下。我这边也是和利时的。有时候我们可以Q一下,我的 76599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