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已运行但无输出电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13):
变频器面板已显示运行但无输出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多变频器,模块供电和主板供电分开的,有可能模块供电没有

网友B:
什么牌子

网友C:
变频器面板已显示运行,但是驱动电路并没有工作,检查驱动电路电源电压!

网友D:
输出信号封锁了!!!!!!!!!!!!!!!

网友E:
你是修的机器还是新设备调试   情况讲的具体点

网友F:
显示输出频率了吗?

如果给定的输出频率为零,变频器虽运行,但输出频率仍为零,则输出电压为零。

请先确定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检查参数设定,

如果变频器速度给定为面板给定,则按需要从面板给定;

如为外部模拟量信号给定,则查看外部给定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是否正常,且检查变频器频率上下限、最大最小频率设定是否有问题;

如为多段速度选择方式,则首先查看外部是否已选且所选为哪段速度(具体信号组合方式根据变频器多段速度选择方式参数设定),对应所选该段速度设定值为多少。

网友G(2011-02-13):
软件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一些新升级的变频器

网友H:
题目不清楚,没法回答

网友I:
据题意有运行信号无频率给定

网友J(2019-09-12):
引用 网友I:
据题意有运行信号无频率给定

我就发现一台变频器运行信号及运行频率都显示正常,但实际无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K(2021-07-26):
看你设定的启动最低频率是多少,如果你设定了下限,那么给定频率低于下限,变频器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L:
是不是主回路没有供电啊  只有控制回路有电

网友M(2022-08-21):
如果是新机调试的话,认可6楼的分析。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