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驱动器 输入脉冲信号要求

楼主(2011-01-13):
RT,用单片机的io输出5v的脉冲,经光耦隔离后,需要驱动电路放大后输入给伺服驱动器吗?

若是需要的话,这个驱动电路该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A:
若接伺服的光耦输入,则单片机I/O输出的脉冲可以不必再接光耦,只要单片机的I/O驱动电流能力足够强,就不必额外加驱动;

若接伺服的差动输入,则单片机I/O输出的脉冲可接光耦后再转差分驱动输出,比如26C31等。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若接伺服的光耦输入,则单片机I/O输出的脉冲可以不必再接光耦,只要单片机的I/O驱动电流能力足够强,就不必额外加驱动;

若接伺服的差动输入,则单片机I/O输出的脉冲可接光耦后再转差分驱动输出,比如26C31等。

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