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变频器开发,采用基本的VVVF控制算法,为什么直流母线电压波动很严重?

楼主(2011-01-13):
刚做变频器开发,采用最基本的VVVF控制方式,带电机运转(无负载),输出电流非标准正选波,并且大小不一致,后测量母线电压,发现低于给定频率小于15hz时,输出电流波形正常,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给定频率较大时,输出电流发生畸变,此时直流母线电压也有较大的波动,电压波动频率与输出电流的频率有相关性。

备注:同样的硬件平台,可以较好的运行矢量控制算法

刚做这块,不怎么懂,过来的大侠给提点建议,个人感觉国内的VVVF控制算法比较成熟了,可惜我们这块刚刚起步。呵呵

本来想给点悬赏分数的,可惜,我也是穷光蛋,只好广屁股来求助了。哈哈

好像有分数了,怎么改不了悬赏分呢!

楼主:
很低级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拍,呵呵。

网友A:
拍你就没必要了,成熟的东西你还研究啥,再说了你这个基础也难有大的起色,建议直接做市场,代理个好的牌子,总不是为了钞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拍你就没必要了,成熟的东西你还研究啥,再说了你这个基础也难有大的起色,建议直接做市场,代理个好的牌子,总不是为了钞票。

呵呵,说的有道理,我们把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开发出来了,想在里面集成个VVVF功能,没想到遇到这个问题,查了一下,发现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看论文,解决的方式有多种,不知道厂家一般用那种方法解决,有别人的程序,汇编的,很难搞懂。

网友B:
这个是VF开环控制固有的现象,很难解决,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网友B:
通过降低载波可以有效减小这种震荡,最好载波周期要明显小于闭环周期。

网友C(2012-02-04):
引用 网友B:
通过降低载波可以有效减小这种震荡,最好载波周期要明显小于闭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