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晶体管输出能有多高的频率?

楼主(2011-01-13):
普通的晶体管输出能有多高的频率?看到有PLC普通点直接带步进电机的程序(不用驱动器),但是没看到过普通点带步进驱动器的程序,有人编过普通点发脉冲的程序吗,?速度先不说,载个图或给个程序看看?

网友A:
不用驱动器?

网友B:
 要看最基本的程序,那就直接看编程手册

楼主:
要看用普通点带驱动器的程序。速度实用等先不说,只想看看编程方法思路

网友C:
2轴的有1MHZ,不用驱动器的话,PLC输出的脉冲能满足步进电机的要求吗,一般都要有驱动器的.

楼主:
楼上,普通点带驱动器

网友D:
考虑普通的晶体管的频率没有意义,PLC上面的晶体管输出点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考虑普通的晶体管的频率没有意义,PLC上面的晶体管输出点不同的

不要说没有意义,那还有好多程序都是针对步进电机写的呢?都不用驱动器的,那不是更没意义了?普通的点总有个几百HZ吧?普通口输出脉冲不知是怎么指令输出,是定时器10MS的话能得到50HZ的脉冲?想要更高频率的脉冲呢?一般PLC不一定有两个1MS定时器哦。

网友E:
用2个毫秒级的计时器,我做个带步进,不过没有试试最高频率,查下晶体管的响应频率,我觉得1-2K应该可以

网友F:
每个晶体管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截至频率和参数。只要只要PLC的晶体管的型号就可以找到它的技术参数,也就能知道了它的各种频率参数了。

网友G:
从电子电路去分析,晶体管的速度是很快的,可不必考虑,真正限制速度的是光耦,PLC上的高速输出点用的是高速光耦,一般输出用的是低速光耦,大多只有2KHZ到3KHZ,一般还是不要用低速I/O点去发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轴的有1MHZ,不用驱动器的话,PLC输出的脉冲能满足步进电机的要求吗,一般都要有驱动器的.

通常样本上会有晶体管的输出频率的。比如西门子S7-200的脉冲输出频率可以达100KHZ。

网友H:
  我们看到的样本《S7-200》上,S7-200的脉冲输出频率最高可达20KHz。与<ye-w>网友的100KHz相差80000Hz呢!

网友H:
  请把注意焦点放在红线圈内的内容:

楼主:
记得FX2N是20K,FX1N是100K,S7-200的忘了,只有20K 吗,我再多找本手册看看。

网友H:
  不过,FX1s和FX1n的高速脉冲输出能够达到100KHz 。

网友H:
     请把注意焦点放在红线圈内的100,000(Hz)

网友H:
   单独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中的『普通点发脉冲的程序,速度先不说,载个图或给个程序』

  用普通输出点(譬如用Y5)做高速脉冲输出,不限速度(或者说不限频率的准确性),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片断来做答案:

  LDI      Y5

  OUT    Y5

     END

网友H:
      楼上的答案片断,其输出脉冲频率是PLC扫描周期的倒数的一半。(请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来实验)

楼主:
对:wanggq 关于

      楼上的答案片断,其输出脉冲频率是PLC扫描周期的倒数的一半。(请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来实验)

内容的回复:

这是个好方法,很简单,谢谢, 不过要是能改频率就更好了,呵呵。怕普通点没有这么快的频率。

楼主:
哪位大概算一下一千步的程序,按上面说的 PLC扫描周期的倒数的一半 这个频率大楖是多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把注意焦点放在红线圈内的内容:

请把焦点放在红圈压住的字上。

网友H:
  红圈把字压住了不是故意所为!它的前一个帖子(12楼)中图片是没有红圈的!

网友H:
  如果程序的扫描周期为1mS,则用17楼的答案片断所做的高速脉冲频率约为:500Hz 。

网友I: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挡住上面几个型号的?

嘿,嘿,嘿。你不乖啊。

网友J:
一般几十k,看型号了

网友H:
  故意用红圈去挡某些字有什么意思嘛?!明明是分了两个帖子来出示的证据,即便有的字被遮住了,大家也可以从前一个图片中获得完整的信息!哪里说得上是『故意挡住上面几个型号』呢?!!!

  我用红线把重要的信息圈出来请大家注意:西门子S7-200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最高只能达到20 KHz 。而不是那位网友乱说的100 KHz !嘿嘿,看来是芳不乖啊,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啦!!

网友I:
我看得清楚。

我看得出。

可我也看见了你的手册应该是很早的了。那个时候还没有xp。

我的意思是你的红圈挡住了型号。而这个就是一个线索,还有上面没有xm;psi这两款的说明。

网友H:
  PLC上自带的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是独立于用户程序的扫描过程之外的,<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过程中不受程序扫描周期的制约,由专用的硬件电路来完成,只能指定几个专用的输出点来对外输出高速脉冲。(譬如,三菱FX系列低端产品指定Y00和Y01)

  如果用<PLSY>指令指定之外的输出点做该指令的目标元件,则违背了编程语法的规约而将出现“错误”!现在楼主提出的<目标功能>是:用非<PLSY>指令指定的输出点做一个输出高速脉冲列的功能。那当然不能用<PLSY>指令!用其它指令做出来的输出高速脉冲列的程序自然是要受用户程序扫描周期制约的!

  一个再简短的程序也会有零点几毫秒!因为任何一个程序,它的扫描周期都有一些起码的不可省略的成分。如:输入信息处理(批处理方式)、输出信息处理(批处理方式)、与外设(诸如编程工具、监视软件等)的通讯。除此之外才是看用户程序的扫描运算处理时间的多少。在很简短的程序里,扫描周期主要成分就是那些起码的不可省略的部分,用户程序的运算实际上只占很小一点比例。只有当用户程序较大时,用户程序的运算处理时间才占扫描周期的主要成分。

  下面我设计了一个程序,可以检测用非<PLSY>指令实现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时,脉冲列的脉冲频率。估计这个程序所检测到的脉冲频率大概在1200至1300 Hz 的范围。

网友H:
  把D0中的数据除以10 就得到输出脉冲的频率。

网友H:
  我们还可以把程序写得更加简洁一点,使输出脉冲的频率相对楼上的更高一点点。

     把这个梯形图中C0的数值除以10,所得之商就是输出脉冲的频率。(以FX1s为实验平台)

网友H:
  我明天去工厂上工,在实际的机器上运行一下。并把运行监视图片拷贝回来再传上来供大家鉴别。

网友I:
这个频率不可控的没有作用的,就算让你得到了2K的输出频率,那么可能你很难得到1.5K的频率。就算你得到了1.5K的频率你也很难得到1K的频率。

网友H:
  这个答案是单独针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中的『普通点发脉冲的程序,速度先不说,载个图或给个程序』而做的!管它有用没用!不是说『速度先不说』吗!

网友I:
那也是。那比比谁的频率高。好不?

网友H:
  要比频率高也行!FX系列低端产品FX1s及FX1n的<PLSY>指令的输出频率最高可达 100 KHz 。比西门子S7-200系列中CPU221 / CPU222 / CPU224 / CPU226的脉冲输出最高频率 20 KHz  额外高出400% !!

网友I:
我不是说比三菱和西门子。

楼主:
wanggq 给的答案给我很大的启发,原来最简单的梯形图就能实现我的要求。我一直以为要加定时器才能输出脉冲呢。

但35楼说话有欠公证,FX2N 也只20K吧,224XP是100K 。为何三菱的FX2N比FX1N还要差些?连定位指令都没有了。要说台达的比较好了,EH2四轴100K,带插补。单纯西门子跟三菱比的话,我听人说过好像西门子强在模拟量,三菱做运动控制比较方便些?不知对不对,就我使用200和FX系列来说好像确实是这样?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这个频率不可控的没有作用的,就算让你得到了2K的输出频率,那么可能你很难得到1.5K的频率。就算你得到了1.5K的频率你也很难得到1K的频率。

内容的回复:

其实要是要求不太高的话(普通点输出脉冲本来就不可能要求很高,对吧)。在程序中增加N多NOP指令,用跳转/循环指令调速,用29楼给出的梯形图测速,是不是从原理上也说得通的?当然这个不实用,我只是想想而已。呵呵

楼主:
其实要是要求不太高的话(普通点输出脉冲本来就不可能要求很高,对吧)。在程序中增加N多NOP指令,用跳转/(应该是循环)指令调速,用29楼给出的梯形图测速,是不是从原理上也说得通的?当然这个不实用,我只是想想而已。呵呵

网友H:
  29楼的检测程序在实际的FX1s机器上运行的监视图片:

网友H:
  把程序再写简短一点点,就可以稍微的把脉冲频率提高一点点:

楼主:
差了一行,频率相隔这么远?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差了一行,频率相隔这么远?』

  “远”或“近”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概念!就好比航天技术领域里的“准确入轨”这一个概念。单独说一个误差<25千米>,有的人就会很吃惊:误差咋那么大呢?!但是,这<25千米>与<380000千米>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航天技术领域内,国际公认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火箭若在距设计入轨点<25千米>之内入轨,就叫“准确入轨”!我国发射运载“嫦娥2号”的火箭控制在<15千米>之内入轨,所以,中国的这次发射,无疑是做到了“准确入轨”!

网友H:
  程序中多写一条<MOV>指令,扫描周期就多了一个<MOV>指令的运算时间。受程序扫描周期影响的普通点输出脉冲的频率就低一点(譬如:1301.1 Hz) ;少写一条<MOV>指令,则扫描周期就少一个<MOV>指令的运算时间。所以普通点输出脉冲的频率就高一点(譬如:1283.8 Hz)。

  两者相差 17.3 Hz

  1301.1 -1283.8 =17.3 (Hz)

  (17.3 / 1301.1)×100% =1.33%         (0.013296441)

网友H:
  我们再算一算

  №40楼贴的程序之扫描周期:

  1000mS / 1283.8×2 =0.389 mS

  №41楼贴的程序之扫描周期:

  1000mS / 1301.1×2 =0.384 mS

        两个程序只差一条“MOV”指令的运算时间:

   0.389 mS -0.384 mS =0.005 mS          (实际上约等于0.00518 mS          即:5.18 μS  )

网友H:
  当然,上面的计算根据的数据采自PLC上用计时器T63来测试的。PLC上的计时器是允许一定误差的!所以,上面计算出来的结果数据也就不例外的有一点点误差。

网友H:
   我没有查阅到FX1s的<MOV>指令的运算时间。《FX编程手册》上只有FX2n / FX2nc 的《指令执行时间一览表》其列出的<MOV>指令(16位)运算时间为:1.52 μS 。

  我们可以对照欧姆龙CPM1A的MOV指令执行时间。它的MOV指令执行时间为:5.6μS

网友H:
引用<芳>的内容:

  『那比比谁的频率高。好不?』

---------------------------------------------------------

 再引用<芳>的内容:

    『我不是说比三菱和西门子。』

  芳想怎么比?不清楚!

  我只说个:用FX1s做普通点输出高速脉冲列(50%占空比)的最高频率可达1388.8 Hz 附近。怎么做?就是尽量缩短程序的扫描周期!

  请网友们注意:FX2n的运算速度比FX1s高得多。但是,在程序最简短的前提下,FX2n的最短扫描周期也赶不上FX1s的最短扫描周期短!

  用FX2n做这个最短扫描周期的普通点输出脉冲频率最高只能达到 681 Hz 附近!

网友I:
好!

看我能不能破你1388的记录。

网友I:
这个实验告诉大家,程序除了有【Double线圈】外还有叫做【twins线圈】。

twins一次就触发一次。上面程序一共twins了两次。

网友H:
引用芳季 的内容:

   『好! 看我能不能破你1388的记录』

  『如何?』

  回复:

  芳真棒!

  有一点需要指出:50楼的实验程序所出的脉冲列是一串不均匀的脉冲列,每两个脉冲为一组,组与组之间有一个较宽得多的间隔。与占空比为50%的脉冲列的样子相差甚远!

  如果注意到楼主说的“频率、Hz ”,那就应该理解到芳所给出的程序产生的周期脉冲波的“频率”是他测出的 3643 这个数据的一半!因为非正弦周期信号的频率是以其“基波频率”为标志的。譬如一个50 Hz的交流电压,我们不能因为它含有3次谐波,就错误的把它的频率标称为150 Hz !

  如果用芳的这种波形的<脉冲波>去驱动步进电机的话,步进电机会像“打摆子”似的颤抖!

网友H:
  当然,楼主也没有限制过这输出脉冲列一定得让占空比为50% !如果不考虑占空比为50% ,那么我相信下面这个程序会比芳的【twins线圈】输出的脉冲频率更高得多!

  (以FX1s为实验平台)

网友H:
  53楼的程序没有遵守楼主要求的用普通输出点作输出高速脉冲的输出位。是芳首先不遵守这个约定的,所以我也顾不得这个约定了!在53楼的程序里用了一个高速响应的输出位Y1来输出脉冲列,为的就是要胜过芳测出来的这个『3643 』数据 !

网友I:
用普通输出都一样啧。哪有不遵守。你还个试试。

我留都留个破绽给你说说。否则你没什么说了。

当然我用了扫描twins,难道不会用循环twins吗?

算了。你写FOR K1000。我写K2000。然后你又再FOR中twins一个。然后我又……。没有意义的。除非再层次上上个级数。就算你赢了。你看,twins后完全在速度上指数上升。两个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可见分晓了。

网友H:
  普通输出点与Y0 / Y1 当然有区别啦!不用试都知道:高速响应的输出位的响应速度是普通输出位望尘莫及的!

  以三菱FX1s为例,普通晶体管输出点(OFF→ON)的响应时间为0.2 mS ,(ON→OFF)的响应时间也为0.2 mS 。所以,普通晶体管输出点的最高输出频率顶多能达 2.5 KHz 。而高速响应输出点Y0 / Y1 的响应时间(OFF→ON 以及 ON→OFF)为 5 μS 。所以高速响应输出点Y0 / Y1 的最高输出频率能够达到100 KHz !

  下面是FX1S硬件手册上的《输出规格》所标称的数据:

  什么『扫描twins』!分明就是【双线圈】或称【多线圈】现象!芳误以为自己会用一个洋名词『twins』就代表芳比工人高一个层次!

  根据目标功能的需要,在程序中适当的运用【双线圈】或【多线圈】现象编程并即时的把【双线圈】或【多线圈】的运算结果刷新到输出端口来实现目的也算是一种方法。

  但是,在一个程序里用很多很多的【多线圈】编程,真的显得很繁!所以我才用<循环>指令来使程序简洁!

  芳只会认为别人这样做没意义,但不会认为自己这样做没意义,反而把它看成是他高层次的“标志”!事实上,我是用芳这个不守(限用普通晶体管输出点、尽量与<PLSY>指令50%占空比的输出波型相似,这两点)规矩的做法并把它的<没意义>夸张,凸显出来而已!

  在一个扫描周期里用<循环>的方法多次运算<LDI    Y5      OUT   Y5 > ,每运算一次就即时的刷新一次 Y5 的输出锁存器。这一方法与芳的【twins】在功能上有区别吗?!我们如果适当的把循环次数设置得大一些,并把D8000的数值设置得能够满足循环次数所需时值。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芳的『3643.6 』速率数据高得多的数据:11247.6 (11.25 K)。

  这么高的ON / OFF“频率”,普通晶体管输出点的响应频率顶多能到 2.5K 难道用普通晶体管输出点能胜任这个 11.25KHz 吗?芳既然不守规矩已经用高速响应输出点Y0了,那芳为什么不使用<PLSY>指令呢?!楼主也没有在本题目中限制过<PLSY>指令的运用呀!要知道:用<PLSY>指令可以让Y0输出100 KHz 的脉冲列呢!!

网友I:
那你改成y6是啦呀。

网友H:
  难道芳用Y6代替№50楼的这个程序里的Y0作脉冲输出位,可以做到芳所出示的这个3643.6的数据吗?!

    指令的运算速度俞高,脉冲输出位的相邻两种状态之间的距离就俞小,当采用(晶体管输出型)普通输出位作脉冲输出元件时,普通输出晶体管就俞来不及正确响应!

  下面是FX1s《使用手册》№15页的内容:

网友H:
  在FX1s上,满足楼主目标要求的功能、最短扫描周期的程序是下面这个:

  为了测试上面例程的输出脉冲列的频率,采用另一个FX1s的高速计数器C246来对其测试:

  这个测试片断是我写第48楼帖子的时候准备的。

网友L:
对:wanggq 关于

  请把注意焦点放在红线圈内的内容:

内容的回复:西门子的224XP CN DC/DC/DC的确实是100KHZ!如下图红线中所示:

网友I:
你也太狠了吧。就差那么一个回合,竟摆那么多理由来解释?

宽容点。

网友M(2011-02-21):
一般FX1S的脉冲数出部分,比如Y0,Y1。说明书说最快可以发到100K的脉冲,其实硬件设计是125K,不过可能会不太稳定

网友N(2015-11-27):
好精彩,看大神论战。 学到很多

网友O(2017-09-11):
长见识了,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用y0吧。

网友P:
多看看书吧~!老是在这里问,别人告诉你的记得住吗?

网友Q:
要是能多一点大神论战我们就能学到很多实际的好东西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请把注意焦点放在红线圈内的100,000(Hz)

 书挺厚的呀!···

网友S(2017-10-15):
同问,一并请教一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不过,FX1s和FX1n的高速脉冲输出能够达到1...

 这本书看起来不多!书名叫什么

网友T(2021-09-23):
wanggq和芳两位都是大神,仿佛华山论剑,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