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我公司液力耦合器油温温度上的两个温度点热电阻,在仪表柜上测量电阻大,但是在现场直接测热电阻电阻就小很多,是导线出了问题,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大家来说说!!!!!!!

网友A:
应该是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B:
测量时间段不一样,即油温有变化时,也有可能出现这情况

网友C:
你把你的热电阻在常温测量看有变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测量时间段不一样,即油温有变化时,也有可能出现这情况

风机已停,且是在同一时间测量的

楼主:
对:菜菜菜鸟 关于

你把你的热电阻在常温测量看有变化没有

内容的回复:

拿出来测,热电阻是有变化是正常的

网友D:
把连接电阻的连线断开试试!

网友E:
在热电阻的接线盒里把链接导线短路,在仪表柜再测测看看。在接线端子的上、下口分别测量。

网友B:
小很多是小了多少?三线制还是两线制?

网友F:
热电阻连接的导线有多长 ,太长了,导线的电阻就比较大了。

网友G:
再测量热阻阻值时其接线应该与系统断开不然会影响测量的电阻阻值。

网友H:
估计是导线的电阻

网友I:
那就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J:
Pt100仪表一般用的是三线制,你别测错线了,再说测时最好断开仪表上的接线,现要保证是在同一温度下,温度不同阻值也不同。你也可以断开热电阻和仪表端的接线,把线一端短接,测下导线的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哈,线路问题

网友K:
EJA变送器 解  决了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