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MI与两个PLC,他们之间如何连接使用

楼主(2011-01-13):
请教各位老师: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台达的HMI,两个三菱的PLC,我想其中的一个PLC(A)先作为主机,另一个PLC(B)作为从机,两个PLC做主从通讯,然后PLC(A)再作为从机,HMI作为主机,与HMI进行通讯,PLC都连接相同的COM口(485通讯),再跟HMI连接,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A:
1.你可以使用HMI通过以RS-422方式直接连接两台PLC(从站)

2.两台PLC进行通讯,一主一从,然后HMI与主PLC进行通讯

网友B:
工控擂台--每日一题,有一期讲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去找找学习一下。

楼主:
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其中的一个PLC有两个接口,其中的一个port用做RS422,与HMI进行连接,作为HMI的从机;它的另外一个Port可能是RS485,与PLC(B)进行连接,此时是作为主机,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台达的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
HMI是DOP-AS57CSTD

网友D:
屏进行一口带多个PLC,或屏上多个串口同时带多个PLC都行或两台PLC进行通讯,一主一从,然后HMI与主PLC进行通讯

看你的硬件条件了

楼主:
最近有碰到一个问题,两个PLC(A),PLC(B)之间使用RS485进行主从通讯,具体的过程如下,在时间T1时,PLC(A)作为主机,PLC(B)做从机进行通讯,PLC(A)通过MODRD指令能够读出PLC(B)的地址数值;延时一段时间(3秒)到T2时刻,在PLC(B)中用MODRD读PLC(A)中的数据(此时应该是PLC(A)做从机而PLC(B)做主机吧),但是就是始终读不到(站号,都有设置:PLC(A)设置通讯站号为K1;PLC(B)为K2)

以上是什么原因至今未清楚,还望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E:
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呢???????????????????

楼主: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谢谢

网友G:
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也搞过你这个的系统,很稳定的,触摸屏和PLC (A)连接,PLC(A)在和PLC(B)做LINK通讯,

网友H:
其实,两相同厂家的PLC之间通信会有指定的通信协议,不同PLC的厂家可选择相互支持的协议来定程序,当两PLC无相互支持的协议时,那么就用无协议通信,无非就是一个协议与通信方式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方式是主从通讯;HMI做主机,两个PLC均做从机,两个PLC的读写数据通过HMI来实现;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设备在运行的时候有时会“死机”;原因是一个PLC可能没有收到另外一个PLC的数据,或者PLC向另一个PLC写数据失败,是否是通讯不稳造成的呢?

网友I:
你这个屏幕和两个三菱的PLC连接,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屏幕的两个端口分别控制两个PLC,但是你这个屏幕只有一个422端口,所以PLC必须增加一个RS232转换口,以便于与屏幕的COM1连接,因为该屏幕只有一个422端口。不可能既用422又用485,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J(2011-08-06):
引用 网友F:
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呢???????????????????

手头只能这么配置啊

网友K:
如果公司提出这样的方案,十有八九是民营企业为了省钱;这样干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我以前做过一台ES系列的PLC跟两台B HMI通讯,做得我头晕,还很恼火。幸好有台达人机技术支持的帮助,为此我还特地跑了一趟。哎!

网友L:
方案一,其中一个PLC(主)有两个通讯口,一口接触摸屏,一口接PLC(B)

方案二,一个触摸屏同时连两个PLC,在触摸屏中写个宏程序,把PLC(A)的数据传给PLC(B),此方案是有弊端的,就是拖慢了HMI的扫描PLC的速度。

我想一个PLC(A)的COM口既连接HMI,又连接PLC(B),然后自己再写PLC代码进行PLC之间的通讯是有风险的,试想一下,HMI连接两个PLC,是问答式的通讯,是连续进行的,它不会停下来将物理通道让给PLC间的通讯的,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物理端口占用物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