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1HC能采集编码器的脉冲密度吗?

楼主(2011-01-13):
如题,想通过编码器采集某轴的转速,看了下1HC的说明书,好像和计数关系多些,有哪位用过它采集脉冲密度吗?

网友A:
可以采集脉冲密度。

具体情况看下说明书。

用输入端X0/X1采集,通过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X0,X1是FX本体的高速输入点,我想用1HC,本体只有30K,1HC可以到50KHZ。还有哪位用过这个模块?先谢了

网友B:
计算出脉冲数,也知道时间,那就可以算出密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