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的故障

楼主(2011-01-13):
一台艾默生EV2000的30KW的变频器上电1分钟以后面板就没有显示了,我检测了各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用的主板也是好的我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主板是好的。我把电源驱动板的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新的了,把那个小驱动板U1也换新的了,故障依旧,最后我把排线以及排线的插座都换新的了。故障还是那样,上电不用30秒就没有显示了。实在是想不明白了,面板是好的我这有很多好的同型号的变频器,我在别的变频器上试过了,另外面板我也换过了,开关电源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错了啊。我想说的是CPU主板一定是好的,我这有几块好的CPU板,都是在别的好机器上试过了。故障到底在哪里啊,恳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吧

网友A:
换一块电源驱动板

网友B:
风扇拔掉试下

网友C:
还是和好的电源板电压比较一下,一定有哪里的电压偏低了

网友D:
依我看还是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故障还是那样,上电不用30秒就没有显示了。”,显示电路电源电压的问题,检查电源电压回路是否有元件热短路!

网友F:
你的电源肯定有问题,不可能各项电压都正常,换个好电源板试试吧,还不好的话,就是设备上有过流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G:
说不定。是几个大电容 不好了

网友H:
电源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面板问题确认!风扇问题确认!

网友J:
你确定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过吗?我认为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J:
7.5千瓦的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运行1分钟时就会跳009输出缺相,复位再启动给20次后面就正常了,我知道是哪个电容有问题,不过还请高手指教!

11千瓦的是低频运行时会跳过流,当频率加到30Hz时电机会被卡住一样,电机没问题,有拿另一个变频在用,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

可以指导下吗,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K:
你确定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过吗?我认为还是电容的问题!但是不要以为你都换了就好使,新换的也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