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ETH2_CTRL和ETH2_XFR是什么子程序?

楼主(2011-01-13):
s7-200中ETH2_CTRL和ETH2_XFR是做什么用的子程序?或用什么生成的?

网友A:
没有见过。

楼主:
程序有点奇怪

网友B:
   以太网控制程序

网友B:
ETH2_XFR只用在200作为客户端的时候使用,如果200只作为服务器的话,就只需要调用ETH2_CTRL

楼主:
应该是要调用的吧?我再仔细找找有没有在哪里调用。现在有两个程序,那就是200在做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