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B05S100 触摸屏

楼主(2011-01-13):
我购买A57的,厂家说现在已经不生产了,现在主要销售B系列的触摸屏

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我用的B的软件是2.00.20的版本,我原来的程序是1.03.40编写的,编写时的设置是A57CSTD  256色的,可是现在用B的软件打不开,一开打就提示档案不支持转换,可是我的钥匙16的的就能转换,不知道怎么才能用B的软件打开A57CSTD 256色的程序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确实,台达的屏的软件向下兼容性太差,我原来用2015编的,再用2020都打不开

网友B:
你可以先用A系列软件打开,然后将其存为彩色的,

然后再用B系列软件打开,使用B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