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和触摸屏通过RS232建立连接的几个问题 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13):
台达和触摸屏通过RS232建立 如何设置

还有就是设置完成后 怎样才能把采样直流高压,直流电流,通过RS232传回上位机

用哪些指令??

3.指令FROM TO中所指出的CR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网友A:
台达PLC?和什么触摸屏?,基本不用设吧,你看触摸屏的手册上有的。

你做的是高压测试机吗?触摸屏上数据的本来就是对应PLC内的地址的数据。不用指令的

指令FROM TO中所指出的CR是指特殊模块中的数据存储地址。

楼主:
对:是不是就是 9600bps,even,7这些对应设置好就行。读取AD,DA数据的话是不是就用RS485相关的指令就行?

网友A:
啥指令都不要,在触摸屏中使用PLC中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对:fx2n _ 关于

啥指令都不要,在触摸屏中使用PLC中的地址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