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丰炜PLC的符号问题!急。。。。。。。。

楼主(2011-01-13):
我想问的是,丰炜PLC的符号|↓| 和|↑|是不是向SIEMENS 的step7中的(N)和(P)一样,就是下降沿和上升沿有效,我的这个项目比较棘手,需要近两天解决。。。。希望知道的高手略微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就检测下降沿和上升沿的

网友B:
功能基本一样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丰炜里叫 上下微分节点,指的具体某个点的,有上或下微分变化,此处节点为ON;是有个独立的存储区的

西门200的N和P指的是当前堆栈里的逻辑变化结果,不是某个点的。 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

在300里是不有更多NP和200比较又稍有区别了, 除了N,P还有 POS  NEG 指令 参考手册吧

网友B:
有时加入丰炜群吧 91109412

网友C:
基本意思一样,具体使用参照手册。

网友D:
丰炜群91109412已满,请大家加入 VIGOR丰炜PLC技术论坛二134705550

网友E:
是的就是信号上升、下降脉冲沿捕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