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200完成电子膨胀阀的PID控制

楼主(2011-01-13):
各位前辈,小弟是初学PLC的菜鸟,想用S7200(CPU226CN,EM231热电阻模块和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可能还需个EM253)完成制冷剂的流量控制。(电子膨胀阀PID)具体是用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蒸发器出口)T1,压力传感器采集(蒸发器出口)P,然后将压力P转化成温度T2,做差(T1-T2);与设定值T相比较,可设为T-(T1-T2),经CPU226运算后,输出控制信号,执行器为电子膨胀阀(可以看做步进电机),根据T-(T1-T2)的绝对值决定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根据T-(T1-T2)的正负,控制转向。

简单而言可能是根据模拟量输入,经PID计算,控制步进电机。

注:最好不要使S7-200的自带的PID功能。

希望各位前辈能给小弟在梯形图的控制框架,或者类似的程序吧,在此先谢过各位前辈。

另外,因小弟是初学者,可能把问题描绘的不清楚,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能给予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QQ:451236566,邮箱:wangyang65@gmail.com

网友A:
老一点的手册上有个使用PID指令的例子?你找到看看?

楼主:
对:fx2n _ 关于

老一点的手册上有个使用PID指令的例子?你找到看看?

内容的回复:谢谢仁兄!

我把S7-200的指令基本都看过一遍了,有个大体了解。另外听我们这别的实验室说,自带的PID指令进行的整定很差经,而且我们实验室要用混合工质做制冷剂,对过热度控制的要求也高些。所以想自己编,其实感觉难的部分不是PID指令的编程,而是整个流程基本框架的知识。或者说经PID计算后,如何驱动步进电机模块的问题,等。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我也知道程序难在编写,有知识劳动在里面,所以很难求得程序例子。
但是还是希望路过的各位前辈给予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B(2014-04-07):
我做得有满液式螺杆机配置电子膨胀阀的成熟程序,需要可联系qq780 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