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学wincc flexible,请教简单例子一个。。。

楼主(2011-01-13):
设计思想:按下 按钮1,显示 红灯;按下 按钮2   红灯变绿灯。

由于没有触摸屏,我想通过 模拟器 来实现

我该如何准备呢?

1,在plc 里面建立 程序 fc1  :

 AN     "in1"
A         "in2"
=          "out1"
A         "in1"
AN        "in2"
=           "out2"

  符号表里面
 in1   M 1.0      BOOL
in2    M 1.1     BOOL
out1     Q 1.3   BOOL
out2   Q 1.4   BOOL

2,想 建立一个适用于 触摸屏的  MP277(跟Ipad 差不多的平板电脑)的 程序

但是不知道 应该准备什么

  麻烦 指点一二

楼主:
搞错了  就是建立一个普通的 wincc flexible 的程序 得 如何准备

网友A:
将你符号表的地址同样也建在WinCC flexible的变量表中,在简单图形中选择“按钮”拖放到合适位置;大小。附上相应的变量值,下载到屏。

楼主:
我试试哇。。。
还有 就是
如何 让 simatic 的结果 传递给 wincc 呢
这两者 是如何一起通讯 的????
搞不清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