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怎么能转化成电压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1-01-14):
模拟量怎么能转化成电压显示在触摸屏上,就是有个4到20的电流输入,然后在转化成电压数在触摸屏上显示,怎么做啊

网友A:
关注。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会做四则运算的就行,没有读小学的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号?经不经过PLC的处理,或者是别的仪表。有些仪表可以直接读取模拟量信号的啊,如果非要在触摸屏显示,可以把仪表接到触摸屏,不过首先仪表和触摸屏能通讯,一般建议找支持Modbus协议的仪表和触摸屏,然后触摸屏读取仪表的数据。或者是将数据经过PLC处理,然后触摸屏读取处理后的数据。建议使用信捷触摸屏信捷PLC

网友D:
4--20mA信号先进行取压变成电压信号,即变成1-5V后,在进行模数转换,然后在与内部的量程进行比较后显示。

网友E:
有PLC这个中间环节么?有的话,很简单。

没有的话,还是不难。

网友F:
我不知道你想要显示的精度是多少?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参考值,哪你找到数值与显示的倍数就可以。如你还不能明白,你可付钱我来干活.

网友G:
        在座标轴上画一条直线,X轴为4~20mA电流信号,Y轴为实际的电压信号,反过来也可以。然后进行数学运算,这个可是初中学过的。

网友H:
就是工程标量

网友I:
并上一个250欧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J(2016-10-22):
引用 网友F:
我不知道你想要显示的精度是多少?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参考值,哪你找到数值与显示的倍数就可以。如你还不能明白,你可付钱我来干活.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K(2017-08-11):
积分积分积分……蹭个积分

网友L:
利用数模转换,注意数据的类型就可以了,百度上有公式的,自己看看

网友M(2018-11-21):
引用 网友K:
积分积分积分……蹭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