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啸叫有哪几种原因?

楼主(2011-01-14):
几天车间启动设备时,有一台带动锡林的电机啸叫,声音很大,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啸叫声或大或小或停,运行一段时间就没有啸叫声了。电机为三相交流异步电机,不调速,

电动机啸叫有哪几种原因?

网友A:
1、缺相

2、过压

3、严重过载

网友B:
单单就缺了机械上的原因。但不一定过载,轴承磨损,风叶变形摩擦啸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单就缺了机械上的原因。但不一定过载,轴承磨损,风叶变形摩擦啸叫。

还有扫膛!

网友C: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轴承里面钢珠磨损。

网友D:
轴承坏或扫堂。

网友E:
如果是新的设备,也许是正常的磨合过程!

网友F:
轴承润滑油脂凝固,运行一段时间后轴承发热,润滑油脂软化,声音就变小了。

网友G:
风扇也碰壳、轴承故障损坏。。。。。。还有就是你的电动机是变频器驱动的吗?会不会是谐波分量导致的啸叫

网友H:
我想说的是你用什么做传动的,看看传动器件有什么问题没。想3角带什么的时间长了松了就会发生启动时啸叫现象的。当然不排除天气冷,机器启动难,负载大的问题。

网友A:
       “有一台带动锡林的电机啸叫,声音很大,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啸叫声或大或小或停,运行一段时间就没有啸叫声了”,很明显这是运行电流引起的声音,并非机械缘故!

网友I:
小时候玩的太阳帽(带风扇的那种)常常也会这么响的,研究了半天后在电机轴加点油就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