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200V,200W的电机能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吗?

楼主(2011-01-14):
电机是日本标准,三相200V,200W,因工艺需要调速,拟采用单相变频器,市面上的规格均为单相220V等级,请问是否可以匹配?

网友A:
现有一台  A720-5.5K     3相 220V   三菱变频器 因运输压坏外壳,现底价处理

有需要的请联系 13728663019 QQ1261314140

网友B:
可以使用,可以匹配,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通常都比输入低

网友C:
电机是日本标准,三相200V,200W,因工艺需要调速,拟采用单相变频器,市面上的规格均为单相220V等级,请问是否可以匹配?

可以的,但通常变频器功率要选大一级!

网友D:
这个电压问题不大,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E:
不能用输出360V的变频器!

网友F:
最好还是别这么用,市面上有的是3相200V级别的变频器

网友G:
  三相  200v   200w 微型电机,完全可以用单相220v小功率变频器驱动。

网友H(2011-03-02):
可以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