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高速计数器CV=PV=0能计数吗?

楼主(2011-01-14):
我有个程序,4个高速计数器HC0 HC3 HC4 HC5,控制字F8,PV=CV=0,模式0,它能正常计数吗?

后面的程序用到HC0-HC5证明它是能计数的才对。其中HC0和HC3是PV=CV时中断。奇怪的是在HC4和HC5的子程序中分别有个中断,对应的是HSC2的方向外部改变信号和HC1的外部复位信号?这是监控输入点产生中断吗?为什么写在HC的子程序中?如果我说的大家听不董的话我有空上图上来?

网友A:
应该是不算很明确,传图上来吧

楼主:
OB1中一个网络是下图,复位计数器,还有一个网络是用SM0.1调用初始化高速计数器程序

楼主:
HSC初始化程序中初始化HCO,3,4,5
所有HSC的PV=CV=0.F8控制字,模式0。
其中HC0中断12号事件,
HC3中断32号事件,都 是自身PV=CV时中断。

楼主:
复位HSC程序。RESET_HSC0中除初始化CV外无其它动作
RESET_HSC3中连接15号中断- HSC1 外部复位。I1.0
RESET_HSC4中连接16号中断- HSC2 PV=CV
RESET_HSC5中连接17号中断- HSC2 输入方向改变.I1.3

楼主:
上图是RESET HSC4的程序,

下图是RESET HSC5

楼主:
中断程序INT-0到INT-5全部为空。
ETH2-CTRL和ETH2-XFR程序未知

ETH2-CTRL和ETH2-XFR程序加密了,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在哪里调用?

ETH2_XFR

楼主:
再有部分程序就是比例换算和逻辑运作了。那个都好理解。就是上面看到的,一个是高速计数器PV=CV=0能计数?第二个是中断调用。其中有个是中断HSC2的PV=CV最奇怪。第三个是最后的那两个子程序,不知在哪里有调用,有什么作用?

网友B:
没有要求PV=PV时产生中断,程序就不要有ATCH和ENI指令。

网友B:
多余的指令不会有好处。

楼主:
这个程序是在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一台设备上载的,我想问的是PV=CV=0还能正常计数吗?这个程序有很多地方不好理解。这个设备听说在国内的总共才几台,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能计数。

机械地照搬向导,工作是可以。向导有较高的适应性,但向导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最优。

网友B:
从第一张图的最左边的那个SM0.0,可以看出这个老外是个新手。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能计数。

机械地照搬向导,工作是可以。向导有较高的适应性,但向导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最优。

内容的回复:

对了,记得在中断中重置PV和CV=0的话才是不能正常计数,现在的程序中断中是空的,所以可以正常计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从第一张图的最左边的那个SM0.0,可以看出这个老外是个新手。

你说这个SM0.0可以不必要还是位置没放好?这个关系不太大吧

网友B:
对:fx2n _ 关于回复内容:
对:老愚者 关于

能计数。

机械地照搬向导,工作是可以。向导有较高的适应性,但向导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最优。

对了,记得在中断中重置PV和CV=0的话才是不能正常计数,现在的程序中断中是空的,所以可以正常计数,是吗?

内容的回复:

决定高速计数器是否工作(计数)是SMB***(就是你程序中的那个 MOVB 16#F8  SMB***)的第7位。=1,计数;=0,不计数;而不是因为有无中断程序。

网友B:
对:fx2n _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从第一张图的最左边的那个SM0.0,可以看出这个老外是个新手。

你说这个SM0.0可以不必要还是位置没放好?这个关系不太大吧

内容的回复:

这个关系不太大.

楼主:
如果说在PV=CV时中断,而PV=CV=0,在中断中重置的时候,也让PV=CV=0。那能计数但是HC0不是总是等于0?这个程序中还好没看到中断中重置PV=O,就是不知PV=CV=0时中断有什么用?也许真的是个新手编的烂程序?但设备确实在同行业中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