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N如何实现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1-01-14):
我有一项目,用三菱FXIN系例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我选的是FX1N-40MT-D,电机运行速度和行程距离在触摸屏里设,可调。控制上需要有原点回位功能。

请教各位工控好友,我应该怎么做此控制。应该用什么指令。摆脱各位高手详细告诉小弟,能把具体的指令发给我。谢谢帮忙!

网友A:
可以用PLSY啊,具体可以在三菱官方网上下载FX系统编程手册,里边请的很详细的!

网友B:
FX1N用定位指令,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C:
看编程手册 视频教程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FX1N用定位指令,看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