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启动切换工频运行旁路工频接触器耐压的问题

楼主(2011-01-14):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接触器,工频旁路加一个接触器。变频启动到50HZ后,停变频然后停输出端接触器,延时一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这种运行方式本身没错吧!我的问题是当处在变频运行时,电网电压正好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相差90度,工频旁路接触器是否承受2倍的电网电压?选择接触器时是否要选高一个等级的接触器呢?如果不需要请回答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已经断开了,和工频不相干。接触器上不会同时叠加两者的电压。

网友B:
“延时一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延时0.5秒足够!

楼主:
请回答我问的问题!0.5秒与1秒没什么关系

网友B:
“问题是当处在变频运行时,电网电压正好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相差90度,工频旁路接触器是否承受2倍的电网电压?”

1、“电网电压正好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相差90度”,谁说的?那儿讲的?

2、你自己明明说“停变频然后停输出端接触器”,变频器已无输出;

3、你还给别人问要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回答我问的问题!

回答你什么问题?

网友B:
你说的“延时一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你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变频启动到50HZ后,停变频然后停输出端接触器,延时一秒后投入工频接触器。这种运行方式本身没错吧!我的问题是当处在变频运行时,电网电压正好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相差90度,工频旁路接触器是否承受2倍的电网电压?”

当变频运行时,假设电网电压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位差90度,但一秒后才投入工频接触器,那时电机转速要有所下降,工频接触器触点承受的电压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工频电压的关系,应该是电机的开路反电势和工频电压的关系。

你所提出的问题也只能说电机的反电势和工频电压相位差90度,电机的转速也应该是电机的同步转速。假如是这样相差90度,工频接触器的常开主触点应该承受1.414倍的电网电压(矢量相减)。

我认为电压承受倒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工频接触器吸合时电机的冲击电流。要考虑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吸合时电机当时的转差率,最好是电机的反电势过零点并且转差率等于零吸合。这是理论上的,实际很难。

楼主:
首先我更正我的错误,不应该说90度,如果相差180度,因为180度才是2倍。

李银武老师说的很贴题,可逆你认为电压承受不是问题而电流冲击才是问题,我到正好相反呢。我用真空接触器,如果耐压不够的话,真空管就穿了。反倒电流问题不大啊!而你说的反电势,应该是在我刚停变频的瞬间产生的吧!若是直接启动往往启动器下口都有阻容吸收装置就能吸收掉了,没有阻容吸收装置它能维持多久?能维持1秒吗?

如果说电机的剩磁呢?停变频后电机定子会有剩磁,转子还在旋转,定子必然发电,它发电很有可能与电网的相位正好相差180度。这时候接触器会承受2倍电压不?电机的剩磁多久后可以忽略不计?一秒够吗?还是一直不能忽略?还是因电机而异?

欢迎李银武老师再次赐教,刘志斌就可以不说了啊

网友C:
“不应该说90度,如果相差180度,因为180度才是2倍。 ”对头,如果电机停止后,工频接触器启动瞬间,电机反电势电压幅值,频率与工频电压幅值和频率分别相等的话,并且相位差为180度时,那么工频启动接触器的承受电压为工频电压的2倍。相位差180度这是承受电压的最大值。
“真空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主回路额定工作电压1140V、660V、380V的配电系统。供频繁操作较大的负荷电流用,在工业企业被广泛选 用,特别适用于环境恶劣和易燃易爆危险场所。”真空接触器应该由380V等级选比660v等级还要高点。

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变频与工频切换,我认同楼主所说“我用真空接触器,如果耐压不够的话,真空管就穿了。”首要考虑触点耐压等级。触点电流倒是问题不大,因为此瞬间电机的转差率如果电机满负荷的话接近额定转差率,电流根本就没问题。

楼主说的“若是直接启动往往启动器下口都有阻容吸收装置就能吸收掉了,没有阻容吸收装置它能维持多久?能维持1秒吗?”刚停变频器时,电机处于带机械负载停车过程,他应该按照自然指数曲线下降。那么电机反电势幅值和频率也随其下降。至于延时1秒还是多少?与电机机械负载,转动惯量等参数有关。当然延时时间适当长点对接触器触点耐压有利,反过来就得考虑触点电流了,有利就有害,延时时间视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