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自由口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4):
现在用200的PLC和托利多天平进行通信,天平为主机,PLC为从机。天平发送稳定值给PLC,PLC只管接受数据。程序如下:

主程序部分:

中断程序部分:
程序的意思就是:PLC把接收到的称重数据,存储在VB102、VB103、VB104、VB105里。
比如天平发过来是1.49g,正常状态的话寄存器的状态就会是这样的:很明显VB102存的是1,VB103存的是小数点,VB104里存的是4,VB105里存的是9。这是正常的状态,天平发送数据过来,PLC接收都是会存在这几个寄存器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发过来的数据,怎么就跑到别的寄存器里去了,还是乱码。比如0.82g,怎么数据就变了呢,不是存在VB102、VB103、VB104、VB105里了。小数点跑到VB107里去了,8跑到VB108里去了,2跑到VB109里去了,小数点前面的0,就不知道跑哪去了。为什么数据自己就变了位置了,怎么不固定。发过来的怎么是乱码。原先怀疑是天平本身发过来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我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天平发送的数据,都很正常的啊。天平是232的接口,PLC是485的接口,中间用的转换电缆。电脑做从机,天平做主机,串口软件监控数据都很正常。为什么PLC做从机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画面呢?
大家看是哪里的问题,PLC一般接受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就会出现上面这样的状态呢,称重数据不固定在VB102、VB103、VB104、VB105里了,而是跑到VB107、VB108、VB109里了,而且小数点前面的数值还找不到。怎么回事呢?
1. 程序有问题?
2.天平有问题?
3.PLC有问题?
4.232转485通信线有问题?
到底哪里的事,我实在查不出来了。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问题出在转换器身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我用232/ppi的电缆讲天平和PLC连接起来了,怎么天平发信号,PLC接受不到呢?232/ppi我试了,电脑和PLC事可以通信的。为什么和天平就不能通信?电缆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转换器身的可能性比较大。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也是使用同样的转换器吗?

楼主:
天平是232的口,电脑是232的口,所以没用转换器。因为PLC是485的口,所以天平和PLC通信用的232转485的线连接的。

网友C:
1. 程序有问题?————可能是。
2.天平有问题? ————串口监视都没问题,因此这个没问题。

3.PLC有问题?————一般没有问题。
4.232转485通信线有问题?————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有仔细看你的程序,估计程序有问题。

你也没有把天平的协议贴出来,也无法判断。

楼主:
现在天平做主机,PLC做从机,天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信号过来给PLC,PLC要随时捕捉到这个信号,接受完信号后产生中断,再准备接受下一次天平来的信号。搞不明白的就是PLC接受信号,有时候会出现上面图中的格式,数据自己移位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不是固定在原先的那几个寄存器里了。我用串口软件监控天平,发过来的信号一直很正常,重量值一直就是排列的很规则,没有变化,但是天平链接上PLC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数据自己就移位了。

是程序的问题吗?

楼主:
正常天平发送数据过来,PLC接受到是这样排列的。看上图中是1.49g。称重值排列正确。
但是不知道有时候为什么接受到的信号就是这样的,有些不能识别的乱码。天平称出的是0.65g,可以PLC接受到的信号,就是图中这样了。小数点,6和5都能找到,0不知道跑哪去了,而且数据自己移位了。搞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我先买个232转485的好点的转换器试试。希望问题解决。呵呵